[工仪] 安泰信示波器开机散热风扇噪音非常大 拆开修复

楼主(2021-04-19):
前段时间闲鱼入手一台安泰信示波器ATTEN ADS7062SAN,到家试机一切正常,就这么玩了几天,突然一天早上开机散热风扇噪音非常大,所以拆解检查风扇,加油搞定

网友A:
主板结构和电源板结构 跟普源的5000系列一样 只是布局和位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结构和电源板结构 跟普源的5000系列一样 只是布局和位置不一样

李逵和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