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租电充电插头,直接开拆!最后发现和我想得不一样

楼主(2021-04-19):
问收破烂大爷一块钱买的共享充电器。
拆了看看,以为这玩意是联网+定位的,没想到居然.....

最后,来一张 彻底看光光

楼主:
感谢打赏大佬们!玩那么久了M币还是负的/捂脸。
也不造咋实现开电关电的

网友:
直接一根线从主线负极连到插头负极就行了

网友:
好吧,什么原理?

网友A:
这种是按键的   还有一种蓝牙的  短接三极管就行了  只是拖个饼很难看 所以拆了  电源改成台灯的了  前面三头充电插头则改到可调电源的香蕉头上面了

网友:
密码器按规律跳,扫码通过服务器获取规律的正确密码,这个成本最低,利益最大化

网友:
8205S
N沟道增强型功率MOSFET
我猜是类似于早年的网银密码盘,每分钟或每30秒更新一次密码,密码表储存在服务器上,扫码获取当前时段的密码
只是上面没有晶振也没有电池,不知道怎么计时的

网友:
估计单片机里存着很多密码,都能打开开关充电。扫码每次从服务器里读取一个,每次不一样,应该记住这个密码下次还能用

网友:
要不就是单片机每次用一个密码,然后自己从eeprom里清理掉这个密码防止下次重复使用,存几千组密码应该充电器够用到报废了

网友:
绕过去就完了

网友B:
把Q1的123脚短接,也就是全焊在一起,就OK了.

网友C:
曾经暴力破解
每组密码是4位数,可重复数字。
单片机保存有三组不变的密码,分别为ABC组。用了A组,下次B,下下次C,下下下次A,如此循环。

网友:
一个固定的简单的算法在单片机里面,服务器那里也存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Q1的123脚短接,也就是全焊在一起,就OK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按键的   还有一种蓝牙的  短接三极管就行了  只是拖个饼很难看 所以拆了  电源改成台灯的了 ...

这个饼嫌它麻烦,直接取下来留着当废料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暴力破解
每组密码是4位数,可重复数字。
单片机保存有三组不变的密码,分别为ABC组。用了A组,下次B, ...

哈哈,就服这种有脾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