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用电太快了,给它做个9V锂电池

楼主(2021-04-19):
万用表电池用的太快了,尤其是用蜂鸣档。正好手头有片以前做小功率不间断电源多出来的9V升压板,给他做个电池算了
买了块1300mAh的102540电池,12块钱

把旧电池上面的触点拆出来,用钳子撕开就行,旧电池最好丢回收桶里

拆出来的板子打磨了一下,里面居然是铜的,可以直接焊线上去

电池焊道板子上,测了下9V没毛病,这板子电压能调,12V也是可以的
万用表是立创嫖的,不知道有没有同款

没那么大的热缩管,就用高温胶带把他们绑一起了

试了下充电,没毛病

其实这种电池是有卖的,22块钱一节,也不贵。

现在做这种东西,尤其是小容量小功率充电宝类的,自己做真的还没买成品划算,羽博罗马式这种质量一般的30000mAh板砖的充电宝活动的时候才39块,里面12节2500mAh的18650,等于一节才3块钱还送外壳升压板,阿里巴巴批发18650量小的要五六块一节,真的划不来
我这边还有几节5号恒压锂电池,Type-C接口的,放在只用一节电池的鼠标里,拿根手机数据线就能充,比镍氢电池方便多了,G304开性能模式两个月一节电池

网友A:
不装开关的话2电很快就被升压板耗光了

网友:
3元一节的18650不可能是新电池。

网友:
这种板子静态电流300多ua,不太合适给万用表用吧?

网友B:
我的鼠标塞了两块八九百的旧相机电池并联在里面,可以用到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充的电

网友C:
都说静态电流太大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是用两片软包锂电池串联,电池自带的保护板要不要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静态电流太大

这样的吗,那回头整个开关,早知道直接添10块买个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鼠标塞了两块八九百的旧相机电池并联在里面,可以用到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充的电 ...

我这开性能模式1000回报率太费电了,还有节1600mAh的镍氢电池只能撑一个半月

网友:
中间需要加转换开关更好一下,拨到一侧是充电,中间是关闭状态,另一侧是9V输出接万用表。这样电池耐用性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开关的话2电很快就被升压板耗光了

我正在测试您说的问题,400MA看能用多久

网友:
自己耗电是大问题,不如成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是用两片软包锂电池串联,电池自带的保护板要不要拆掉? ...

不要拆掉,保护板是锂电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网友:
两个电池串联就解决问题,充电拿出来一个一个的充。常用就做2套。

网友:
为啥弄俩我这个。不用折腾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910

网友:
立创嫖了一个,还不错的哈哈,电池我用两串锂电,不用升压了

网友:
两串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是用两片软包锂电池串联,电池自带的保护板要不要拆掉? ...

如果是用两片软包锂电池串联,电池自带的保护板不需要拆掉,直接用。

网友:
论坛看到有坛友用3节磷酸铁锂电池串联组成6F22,尺寸差不多,电压9V多
拆机电池价格不到1¥一节,貌似比较省事的方法

网友:
还是锂电池两个串联好,要用升压板子的话选择静态小的,5微安的芯片。以前做的五号电升压板静态10微安以下,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