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什么条件下可以串联或并联?

楼主(2021-04-19):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两个电源,什么情况下可以串起来获得一个高的电压?
1. 两个相同规格型号的电池,如两个干电池、两个锂电池?
2. 一个干电池和一个锂电池能串联吗?
3. 一个新电池和旧电池能串联吗?

网友:
把电池看成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串联,不同类型,不同新旧,区别只是在电压大小和内阻大小。

使用的话,随便串联不会有什么危险,也能提高电压,只是使用电流要注意,因为内阻大的电池压降也大,对外表现就是大电流时候输出电压降低。

极端的情况,一个新电池和一个旧电池串联使用,当使用到一定程度时候,就电池没电了,那么没电的电池相当于一个纯电阻了,这样就会额外消耗新电池的电量。

网友:
电池串接一定严格测试内阻,电压,功率

网友: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不过总输出受限于最小电池组的最大放电功率!!!

网友:
楼主你就是这样混成7段的?

网友:
都能串联,输出功率受最差那个电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