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充电器 插电不加负载有啸叫声

楼主(2021-04-19):
插电不加负载就有啸叫,一加负载啸叫就消失了,充电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空载进去断续模式了吧。
输出端右下角有个颜色黄白红金的电阻,看看它有没有虚焊或者阻值变大了,正常阻值4.9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进去断续模式了吧。
输出端右下角有个颜色黄白红金的电阻,看看它有没有虚焊或者阻值变大了,正常阻值4 ...

3.5k,应该不是它的问题,我之前的一个板子上量的这个电阻也是3.5k!

网友:
引用 楼主:
3.5k,应该不是它的问题,我之前的一个板子上量的这个电阻也是3.5k!

那就测下输出电压有没有差太多?然后考虑输出电容失效或者容量减小,或者变压器 MOS管等功率器件引脚虚焊。

网友B:
先加焊主要引脚,如果不行换输出或着主输入电容,再不行就是电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主要引脚,如果不行换输出或着主输入电容,再不行就是电池老化

电容换了还是那样,不是充电响充电器是插电就响,插到电池上充电就不响了!不接电池响,接电池有输出就不响了!

网友C:
还有3842的供电滤波电容性能是否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3842的供电滤波电容性能是否异常了?

也不是,那两个47uf的电容我也全换了,还是一样,就和电感啸叫声音差不多!

网友D:
应该是变压器啸叫,以前修改一个24v开关电源遇到同样的问题,给变压器打了704,稍微改善了一点,彻底解决估计要重新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变压器啸叫,以前修改一个24v开关电源遇到同样的问题,给变压器打了704,稍微改善了一点,彻底解决估 ...

那就没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