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一台永久的山地,效果自己认为比较满意。

楼主(2021-04-20):
手头的两台车,平时喜欢骑野狼三,感觉还是比较肯跑。这台永久的山地把立太低了,虽然都是27速,但是不太喜欢骑一直闲着,本来想咸鱼扔掉但价高了没人鸟低了还有点不舍所以一直闲着,其实心里一直有想法改一台比较好骑的电动,当然最好是前后双避震。这台车因为四硬尾不算是最好的选择,但杂物间已满,不可能再收台车过来折腾吧,好吧就是它了,山地永久。

先前改过一台也是永久的折叠20寸,是当年孩子小学车用的,改成了后驱电动,骑行功能没变也就是说还能踩得动(实际改电动以后基本上骑行就废掉了,因为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等会再聊)图像就是这台车,优点是市区利器,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不堵车。平时自驾还可以扔后备箱里方便。缺点是电机和电池都装在后面,头轻脚重,设计的时候把电池做大了,里程虽然不愁(实际上根本就没跑空过电池)但是重量感人不够轻便。但总体改装还算成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这次希望能吸取前车的教训改出一台比较完美的车。

未完待续。。。

网友:
坐沙发等看图。

网友:
No pic u say a j8 ???紫薯布丁

网友:
No pic u say two j8 ???紫薯布丁

网友:
自行车吧里,大家都说(现在据说凤凰和永久都是其他小厂小作坊贴牌生产的,不比80年代的凤凰和永久)永久和凤凰是垃圾货,并且发了很多血腥的事故图片

楼主:
好吧,先上图片,直接用手机搜本站,手机上图还是方便一些。

网友:
上路交警会查么?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是原车换下来的前轮和电动轮的对比。两个轮子的尺寸还稍有不同不能互换,电动轮是1-3/8*26吋的钢圈,原车是26*2.15的钢圈。原车轮子小一点粗一点。

楼主:
控制器的线太多太乱了,而且不防水。后来做了改进。直接剪掉接头线连,热缩管固封。并在控制器的出线端硅胶处用704再次密封防水。后来的改进总算线没有那么乱了。

楼主:
前轮的装入和碟刹的调整费了点功夫,怎么也调不好,最后在电机和碟片之间垫上五个的平垫子(一般情况都是直接装不隔垫片的。)总算搞定了不磨碟了。顺道用辐条帮手把轮圈给调正挑平一下。把之前左右偏摆三毫米的挑到了一毫米左右。

楼主:
电池是自己焊的14串三元,天劲的12安时单体,内阻2.5毫欧左右,满电电压58.8伏,找了个闲置的铅酸充电器稍微调高电压到59伏充电。极速可以到42,行者软件测的速度不是欢乐表。

网友A:
我改的后驱。
前驱改的开得漂不漂   转向的时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后驱。
前驱改的开得漂不漂   转向的时候怎么样

后驱的毛病我之前说过的,后面太重了。而改前驱变速系统无需改动,相对来说算是(板)油电混动,可以有无限续航,至于所谓的转向漂移问题,我之前也有过担心,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也是理论和实际的区别。

楼主:
更新就是把控制器的所有接头都剪了,直接接线并用热缩管封固,控制器输出部分打上704硅橡胶密封,其实都是为了防水。另外实测了一下,三速的高中低速度基本没什么大的区别建议直接就是默认中速。或者说这三根线可以精简掉。低速的情况下也有35的时速感觉足够了。电池14串12安时满电跑了45公里直接断电。感觉保护板有点问题,原本预计应该60公里问题不大的。
比较满意这台(板)油电混动的车,对了用的正弦控,确实比方波控声音小多了。

网友:
混动效果如何?会不会窜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先上图片,直接用手机搜本站,手机上图还是方便一些。

这个是有齿还是无齿电机,没电的时候骑行阻力大吗?

楼主(2021-06-0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齿还是无齿电机,没电的时候骑行阻力大吗?

无耻的,可以上电子刹车,加上机械碟刹。

网友C(2021-11-30):
问一哈!3乘以9的牙盘,前变,配后变1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哈!3乘以9的牙盘,前变,配后变10可以?

我没玩过,据说27速的链子和30速的稍有区别。你可以玩一下我估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