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5接电源触发定在30m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20):
一台不能开机的小米5手机,后盖是玻璃的,已经破碎了,可以看到内存是64G的所以勉强的收了 不能开机还是要把它修好的,接电测试触发发现电流定30ma,充电有0.4a的电流,证明充电部分没问题,那就先软后硬开修吧!手机没有进水痕迹,刷机正常通过,但电流依旧,还是不能开机,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吧。定30毫安充电正常,整机无短路,那就大概是副电源了,正好手里有现成的pmi8994电源
不管是动任何IC,必要的保护不能少,这个细节很重要
焊盘一定要处理干净,可以适量放一点松香或者助焊膏
处理好后,接电源测试,看着电流一路上升,开机了,然后装回接电池开机竟然没有反应,插上充电器,哦,原来电池没有电了
刷机的miui7系统
开机测试一切功能正常,剩下的就是清洁主板,装好手机。

楼主:
无法上传图片,将就看吧

网友:
手机的芯片是真心不敢修,实在太小了,对我这种手要抖的人来说根本没法修,电脑芯片倒还能修一修

网友:
我有一个MI5,能开机,屏显正常。但触摸不了,底部三个按键正常。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同有个米5,不充电也维修过充电IC,就是太烫了,不是一般的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