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XT开卡版本选择的困惑

楼主(2021-04-20):
2256XT  颗粒是H27Q2TDLQM3R  单颗240G   如何通过ID 确定用哪个版本开卡能成功请大佬赐教 谢谢

网友:
工具是对的,可能你收集的开卡包不全,或者设置不对。

这个颗粒56k,58H,58xts都支持。

网友:
16NM的TLC随便开啊/2256K 2258H 2258XT/找多几个版本

网友:
2256K补一个缓存开卡吧,2258HQ0612好像就能开,2258XT找HY16标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