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儿童四轮蓝牙遥控电动摇摇车工作不灵-并换电池

楼主(2021-04-20):
好久没发帖了,比较忙。
想了想还是电源版块吧,维修达人里面好像没有玩具车分类。
这个玩具车有点大,是小朋友坐在上面的那种,大人拿着蓝牙遥控器控制。
故障比较多:
1,原配铅酸电池饿死了,
2,音乐功能失灵,声音很杂,时有时无。
3,摇摇车功能正常,但是驾驶模式失灵,不能前进后退,踩油门没有反应。
4,四只车灯前面两只不亮,后面两只亮。
5,蓝牙遥控器配对失败。

打开座椅盖板,看到电池是6V4.5AH(20h),烂大街的童车电池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换成2并五串2000mAh的动力镍氢,合计6V4AH,放电能力比铅酸强。
旧电池还不能扔掉,因为它还负责顶住座椅盖板。。。。。。

两枚380电机,一枚前进后退,一枚上下摇摆,尾部黑盒子是控制器

控制器拆开没有异常,怀疑蓝牙配对不上是遥控器摔坏了

音乐声音失灵是因为4.7K的旋钮磨损了,换了个10K的完美修复

车前头是音乐控制器和灯光以及操作面板,检查下了车灯不亮的原因是白色草帽灯珠击穿短路了。
换了个红蓝双闪的灯珠修复,
驾驶模式失灵的原因是操作面板上两枚切换开关触点烧黑,用棉花棒沾螺丝松动剂蹭亮完美修复。

自带rgb效果的灯带,真拉风

最后,前面4个问题顺利解决,最后蓝牙还是没搞定,只能上淘宝买个通用蓝牙童车遥控器了

楼主:
长这样,把佩琪换成凯蒂猫就行

网友A:
我家的比这个稍微大一点,越野车造型,电瓶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比这个稍微大一点,越野车造型,电瓶是12v的

12v估计是550电机了吧哈哈

网友:
我家这个是两块6v7a串联,两岁时孩子舅舅给买的,没怎么下过楼电池饿死了,现在放家里孩子有时关灯当蹦迪声光气氛组用了

网友B:
厉害了蓝牙遥控~

网友C:
这是可以坐人的玩具车?修好飙个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蓝牙遥控~

谢谢捧场,哈哈,每次换电池都要配对,很傻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可以坐人的玩具车?修好飙个车看看

只能坐下小朋友,速度貌似跟大人走路平齐哈哈

网友:
不常使用,时间久了蓄电池会馈电。

网友:
现在娃的玩具都真高级啊

网友D:
我家换的4并2串8只26650,应该是7.2v20Ah,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换的4并2串8只26650,应该是7.2v20Ah,很耐用!

厉害了,20ah。。。。。我现在是6.5ah的铅酸加4ah的镍氢并联,加起来也才10.5ah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了,20ah。。。。。我现在是6.5ah的铅酸加4ah的镍氢并联,加起来也才10.5ah ...

5Ah的26650,等宝宝不玩了,还可以别处用,又坏不了

楼主(2021-07-09):
引用 网友D:
5Ah的26650,等宝宝不玩了,还可以别处用,又坏不了

最终我还是找了个6.5AH铅酸跟这个4AH的镍氢并联了,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