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整流板差别大吗

楼主(2021-04-20):
当时买的为了应急用的,主要是4种、
左1跟左2都是317稳压,左2明显的字迹,左1却很模糊,左1多了几项内容
1是稳压管吧?2是瓷片电容,3是的一个4007,5是多了一个电阻,4是稳压管,明显看不清字迹,只是模糊看到最后的317 .当然还有不同就是带着散热片
左三是7805稳压,但明显是UA7805?
最右边的是带着四个5404整流(这块我拆了一个干别的用了),4个瓷片电容,电解是35V 3300uf。左3是10V2200UF,左1、左2是25V 1000UF。左1、2好像也是设定了5V输出。

咨询一下大家,如果用于小功率变压器,左1、2、3哪个更好些?

网友:
东西都有了

接同一变压器,带同样1A 5V 的负载,用手摸摸温差,数字表串个电容测5V处的纹波电压。
压差要小些, 要不散热器受不了

网友:
123是整流+滤波+集成稳压,4没有稳压。
317输入耐压高些(35V),7805小些(7-25V),电流都是1.5A,必须加散热器非得取舍,我会用7805那个,简洁为上

网友:
不考虑稳压只整流滤波的话,我会用第四个,直流更平滑。

网友:
317的,波纹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