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蓝宝石R7 260X 2G显卡修复

楼主(2021-04-20):
       用集成显卡测试显存PASS,也能认到核心,再查供电,5V,12V,3.3V,1.8V,1.5V,0.9V都有,感觉有戏,就再次检查PCB板,万用表测量发现金手指上的小耦合电容腐蚀了三个,把自己的亮机卡拆了三个进行更换,然后下载了一个BIOS用烧录器刷了下,居然亮机了!
       看来主要问题还是Bios问题,现在能正常亮机使用了,烤机也正常!

网友A:
用集成显卡测试显存    是个什么操作呢?

网友:
怎么感觉进水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集成显卡测试显存    是个什么操作呢?

就是用主板显卡启动进入TSERVER里面测试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主板显卡启动进入TSERVER里面测试显存。

谢谢,学习了。以后看能不能试着搞一下

网友:
大佬 请教一个问题。之前入手的显卡r9 280x ,平时使用没问题,跑鲁大师也能过。但是一跑甜甜圈,显卡到达70度后,画面直接卡住死机。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2022-06-10):
大哥,能把这个蓝宝石R7260X的bios给我发一个吗?网上没找到。。。。

网友(2023-08-10):
这电容坏了是怎么能知道,直接放大镜就能看出来吗。

网友C(2025-03-25):
哪里有测显存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测显存的教程

B站有,去B站搜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