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如何让设备充电器只给自己的设备充电?

楼主(2021-04-20):
有一台设备的充电器,不是手机充电器,输出是5v的,两根线,怎么设计能让这个设备只能给我自己的设备充电,其他的设备不能充电呢?用什么方案能识别充电设备?

网友:
整个专用接口就行拉
比如说搞一套非标的公母插

网友:
搞高级点,用单片机编个独一无二的协议什么的

网友:
楼上太复杂,拿个箱子,不用的时候锁起来

网友:
2楼说的简单粗暴,换个专用插头,就是专用充电器了。很多厂商都在这么做

网友A:
正负做翻转 插错的必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做翻转 插错的必烧

万一那天自己不注意,不是坑自己吗

网友:
用完收起来锁好就行

网友:
两边都装上单片机,上电先枚举通讯方式波特率,握手,握手成功后,校验身份,可以认证指纹,密码,面部识别,usbkey,滚动密码,短信验证,成功之后,才给充电。

网友:
插头用502胶水固定

网友:
输出端升压,输入端降压...

网友:
中间加个物联网模块,手机端安装软件控制,不打开别人插上也用不了。

网友:
把你的设备焊在充电头上变为一体可解

网友:
不用的时候拔了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个专用异形插头

网友:
共享手机充电器了解一下,就是串个密码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做翻转 插错的必烧

你最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做翻转 插错的必烧

这个够狠

网友:
自己弄一个非常见接插件转换一下就行了,线序自定义,别人应该不敢轻易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那天自己不注意,不是坑自己吗

自己改,肯定两边一起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