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NRF52832方案把明基海贝A800改为蓝牙USB双模

楼主(2021-04-20):
明基海贝A800键盘买了11年了,保养非常好跟全新的差不多。个人比较喜欢它的X架构,而且这款键盘比较经典。不过A800是USB键盘, 有一点洁癖和强迫症实在是受不了桌面有线拖着,所以一直收起来5,6年没用过了。最近突然看到jim的NRF52蓝牙双模方案(https://github.com/Lotlab/nrf52-keyboard),决定浪一把搞起来,A800终于可以不用吃灰了。
看了jim的方案,我需要做的事情有:
1、画电路图,做PCB;
2、修改jim的固件,适配我自己的电路;

jim的方案支持十来个键盘硬件,为什么还需要自己画电路图改固件?jim方案支持的键盘基本是60%的客制化键盘,键盘的行列链接方式跟A800都不一样,而且A800的行列线总共有26条,外加5个功能按键,3个状态灯,NRF52832的IO口根本不够用。

花了一个星期仔细阅读NRF52832方案的各种质料,参考https://github.com/Lotlab/Lot60-BLE-Keyboard/tree/type-c画了一个新电路图。主要修改的地方有两个:
1)用3个38译码器作为列IO的扩展,接线到A800主板标的R0~R17上,解决IO不够用问题。从A800主板上看R0~R17,C0~C8估计是表明这款键盘矩阵是18行8列,这矩阵方式有点奇怪,我把他转置一下作为8行18列的矩阵,这样我的列线就对应原主板的行线,我的行线就对应它的列线,是不是有点绕。用38译码器做IO扩展后只需要占用5个NRF52832的IO口就可以扫描24列了,18列完全不在话下。2)把原来的F灯换成RGB,作为DFU、蓝牙状态、充电状态等的指示灯。原来的F灯(最左边的那个)我都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出来没有点亮过。

Lot60-BLE的电路:

我修改后的电路:

电路够好后就是设计PCB了,这部分比较耗时,需要仔细对好行列线金手指的焊盘、状态灯、功能按键的位置。我是用游标卡尺慢慢量,每天晚上下班就搞2,3个小时,最终把PCB搞定发去打样。打样回来发现两个明显缺点

一是功能按键上方忘记开孔了,这个版肯定装不上去顶住了。二是行线焊盘对位不准,需要右移一点。

还好不是电路问题,先把元件焊上测试同时调试固件先,PCB可以同步再优化。

蓝牙模块上的飞线是后来才加上的,用作串口日志输出。

楼主:
键盘本体

这里可以看看这个键盘的历史

网友:
X轴键盘非常好用

这个海贝,咸鱼伊拉克成色还得小100呢

楼主:
咸鱼上基本2,3百了. 基本没有新的, 都是二手

网友A:
这个双模是蓝牙和有线是吗?蓝牙的不能开机时进BIOS,我想弄个能进BIOS的无线键盘,就像罗技的优联那种,但罗技优联的那个控制器不开源买一个还不便宜,不知道有没有开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模是蓝牙和有线是吗?蓝牙的不能开机时进BIOS,我想弄个能进BIOS的无线键盘,就像罗技的优联那种,但 ...

优联的方案没怎么研究过.
我这个是蓝牙和USB双模的, 插上USB线就是有线键盘了, 拔掉USB就是蓝牙键盘.
蓝牙键盘操作BIOS在有些条件下能支持, 具体也没仔细研究.

楼主:
修改PCB问题后, 新的板终于回来了, 昨晚搞到12点把元件移到新PCB上, 还没来得及测试.这次修改了开孔, 条件板载CMSIS-DAP调试器, 引出几个GPIO.

楼主:
这种邮票孔的模块我用热风枪吹了好久搞不下来, 加了很多焊油都不行, 后来三边堆锡后吹下来了, 搞了20来分钟.
大家拆这种邮票孔的模块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昨晚把调好的USB和蓝牙固件重新刷进板子里, 测试一下硬件没有问题.
新加的CMSIS-DAP调试器也工作正常, 只是速度比较慢, 只有10KB/s, 好过每次刷蓝牙固件或者调试都要插stlink调试器.

按键整列有问题导致按键识别错位, 这个很好办, 接上薄膜键盘模块, 把所有键都按一般, 程序中日志输出扫描到的行列号即可.

网友(2022-11-28):
看楼主搞了这么久,一年多过去了,有开源方案么,想借鉴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