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1.4.20记录生活1,维修松井除湿机蒸发器结冰

楼主(2021-04-20):
2021.4.20,今日谷雨,雨生百谷,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夏季即将来临,辅房里的除湿机出现过蒸发器结冰,无法除湿问题;未雨绸缪,刚好今日有点闲空,提前自己动手修修吧,能自己动手就不麻烦别人,主要是省钱
这个除湿机主要放在附房里,夏季的时候,辅房内潮气还是挺重的,有股霉味,自从使用之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华丽的分割线
--------------------------------------------------------------------------------------------------------------------------------------------------------------------------------------------------------------------------------------

1.先上除湿机的原理图

2.主角上场,除湿机照片

3.出现问题的照片
当时没拍,以后要养成个随手拍照,记录生活的习惯

4.维修过程,顺序比较乱,主要是手脏,有时不方便

有孔的地方就有螺栓,拆拆拆

拆散架后

进风侧蒸发器冷凝器

蒸发器和冷凝器分开距离

蒸发器表面有灰尘,但是不多,主要元凶,是冷凝器表面灰尘太多了

5.处理处理处理,有原因就好办,搞它

洗刷刷.....洗刷刷........

工具吗牙刷,我用完它用,它用完我不用

6.恢复,测试

滴水了滴水了滴水了

最后,其他地方擦擦,擦了一半,比较下:Strive:

猜猜,红圈里的是干啥的?

ok,完结希望大家好心情,开开心心没一天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

88

楼主:
二楼占楼备修改

网友A:
把冷凝器挪到室外就是小空调了呢。

网友A:
通风不良造成的故障吗?把冷凝器挪到室外就是小空调了呢。

网友B:
水箱是干啥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冷凝器挪到室外就是小空调了呢。

好想法,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风不良造成的故障吗?把冷凝器挪到室外就是小空调了呢。

灰尘惹的祸,: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箱是干啥用滴……

除湿机,自然要接水额

网友C:
第一次见到除湿机,谢谢!

网友:
看上去是窗式空调压缩机头,改空调管路需要买制冷剂和一套焊接工具压力表等不值得,可以尝试做水冷散热,延长到屋外,或者水冷散热端放水桶里烧热水洗澡。

网友:
红圈水满自停的磁控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除湿机,谢谢!

顿感似乎好浪费

家里三台,
花了,好大几千元。

网友D:
有时候可能是化霜传感器故障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除湿机,谢谢!

说的对,这个水箱抽出来,检测不到这个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可能是化霜传感器故障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除湿机很简单,没有这个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箱是干啥用滴……

空气经过冷凝器加热、再到蒸发器降温冷凝,形成水

网友E:
我有个除湿机。 亚都的。

不带压缩机是沸石触媒干燥式的,噪音很小。可是用的一开始挺好,几年之后触媒效能衰减了就基本没效果了。 感觉还是带压缩机的冷冻除湿机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除湿机。 亚都的。

不带压缩机是沸石触媒干燥式的,噪音很小。可是用的一开始挺好,几年之后触媒效 ...

这个压缩机式除湿机用的还是比较稳定的,夏天基本开了,除了倒倒水没啥了

网友:
循迹而来,请教楼主:这个蒸发器啥的都有铜管连着压缩机的,怎么拆下来呢?怕弄不好会漏冷媒

网友:
有洗车机加气泵干这个活爽,,直接洗,,洗完吹一下可以装起来利用除湿功能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