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块钱以内能搞一套家庭备用电源吗?

楼主(2021-04-20):
1000块钱以内能搞一套家庭备用电源吗?主要就是给电脑供电,300w左右,停电之后可以工作10小时左右。打算买一组48v20ah电动车电瓶,再买一个逆变器,1000块钱以内,不知道能不能用10个小时,不太懂啊。也不会换算啊。有没有人搞过。还有其他什么方案吗?

网友A:
现在的电脑,除非满载,不然哪来300W

网友B:
如果你电脑持续使用功率要到300W,48V 20AH肯定不到10小时,估算只有3小时。
300W持续使用功率,逆变器转换效率算90%,那48V供电总功率需要300/0.9=333W,电池需要持续提供电流为48/333=6.94A,电池容量算全部用光,20/6.9=2.9小时。
这样计算,还是理想状况,实际上电动车铅酸电池的容量都是按10小时放电率来标注的,如果大于0.1C的放电率,实际可用容量还要小。如果你电脑实际平均持续功率不到300W,那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脑,除非满载,不然哪来300W

你说的是笔记本吧,我电脑独立显卡,志强CPU,就开个机听听音乐差不多要60W,打游戏画图什么就不说了,峰值几百瓦肯定有。楼主算起来也不过960W,除去效率,估计也就用1小时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办,1000元置办套新的肯定办不到,二手的有可能。主要难点在电池,48v20ah电池经过能量转换,很难支持台式电脑10小时。一般估算,全新的锂电池48v20ah就差不多要1000元,二手打折也要300元吧,或者全新电瓶48v20ah也要好几百元,剩下的就是逆变器,500W的逆变器也是要好几百元。

网友:
300w,10小时,合共3度电,1000元不够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电脑持续使用功率要到300W,48V 20AH肯定不到10小时,估算只有3小时。
300W持续使用功率,逆变器转换 ...

2000元也可以,主要想找一个最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办,1000元置办套新的肯定办不到,二手的有可能。主要难点在电池,48v20ah电池经过能量转换,很 ...

2000元也可以,主要想找一个最好的方案。电池买新的。

网友:
直接用18650组装成合适的电压,可以省一个逆变器

网友:
没啥意思。要停电你的小区光纤也停了。给电脑供电也白搭

网友:
组装是真不合适,我是弄了两辆新能源,单量17度电。。想办法充单位的电,然后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元也可以,主要想找一个最好的方案。

如果楼主是一定要用300W左右的台式机,且要持续供电10小时,那预算要3000元还差不多。
四个100AH以上的铅酸电池(胶体铅酸蓄电池大容量储能类电池,电动三轮车用的水电瓶也可以),约600*4=2400元。逆变器到是价格不贵,正弦波电子式,二三百元就可以买到标称峰值功率3000W左右的(实际持续功率要大打折扣,最多1/3。留点余量,建议买2500W以上),工频的正弦波逆变器,功率可以低一点,500W的也可以,但是可能更贵。还要有个48V 10A的充电器。

铅酸电池可能是最便宜的方案了,锂电池新的应该价格还要贵得多。

网友D:
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逆变器?电脑本来就用低电压的,还要48v升压到220v又降压12v 5v 3.3v这样耗损很大,

网友E:
建议买一个机头,然后买一个12V 135-165A大电瓶足够了吧不过一千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一个机头,然后买一个12V 135-165A大电瓶足够了吧不过一千元

机头是什么?

网友:
500w左右的静音发电机要不要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一个机头,然后买一个12V 135-165A大电瓶足够了吧不过一千元

不够!按楼主给定的条件,他需要300W 工作10小时,那就是要消耗3度电(3KWH)
你一个12V 165AH的电池,最大能存电量 1.98度(1.98KWH)还不算所有损耗。
且逆变时,电池供电电压越低,相对效率越低。即损耗更大。

网友:
发电机再买点油吧

网友:
汽油发电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逆变器?电脑本来就用低电压的,还要48v升压到220v又降压12v 5v 3.3v这样耗损很大, ...

你怎么给台式机提供这些电压?
你让用户去把台式机里的电源换掉?换成低压直流供电的电源?然后有市电时呢?用变换器先变成低压直流电? 我相信绝大多数用户不会这样弄,他是要后备。

其实最好的办法时,在满足性能下,楼主换成笔记本,用电大幅下降,电池成本也就大降。
补充:不建议把台式机内的电源换成某宝的DC -ATX。特别是采用Buck模式,对输出电压又没有完善的过压保护的模块。降压用的MOS管一旦击穿或因为某种原因常通,你的电脑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