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龙胜19W LED长条玉米灯,准备更换灯珠

楼主(2021-04-20):
早市三块淘的,说是好的结果不亮,地摊老头变坏了啊,少废话上图:
长条形玉米灯的样子。
参数信息,这个色温不错,喜欢中性白光和白光的色温,黄光就是觉得不亮。
这个散热鳍片看着做工精细。
买的时候是好的,接上螺口不亮我以为是接触不良就稍用力拧紧一下结果悲剧了,不过无所谓了,反正不亮也需要拆。
拧下灯头部分露出驱动。
驱动特写,通电320左右直流应该没坏。

用力拧下灯罩,漏出灯珠,17x6共102个灯珠,看着应该是串联,320/102=3.13V每个灯珠电压,应该是灯珠坏了导致的不亮。

逐个测量就这三个有黑点的烧了,等找到合适的灯珠换上看看。
谢谢观赏!

网友:
可能亮不亮老头也不知道

网友:
糟老头子坏的很

网友:
有这个散热器和灯罩,三块钱值了

网友A:
短路掉就是了。。。换了别的还坏就没价值了

网友B:
同款同型万用表为什么我的没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同型万用表为什么我的没有USB?

这本身带的是RS232接口的数据线,我是在实体店花了十多块买了个USB接口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掉就是了。。。换了别的还坏就没价值了

短路掉别的是不是电压就更高了?寿命就更不行了?我还想着怎么调低驱动输出电压,降功率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掉别的是不是电压就更高了?寿命就更不行了?我还想着怎么调低驱动输出电压,降功率使用呢。 ...

短路了,单个灯珠功率不变,总功率下降。。
降功率要电源板上找一个1欧姆左右的采样电阻,按比例加大一点,比如0.7变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单个灯珠功率不变,总功率下降。。
降功率要电源板上找一个1欧姆左右的采样电阻,按比例加大一点 ...

谢谢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