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内有多少晶体管?是多少纳米工艺?

楼主(2021-04-20):
现在,介绍华为麒麟9000芯片,153亿只晶体管,5纳米工艺,老NB了
TP4056用多大晶圆?多少纳米工艺?它内部有多少晶体管?它未来会不会缺货?
@拆机大王说,TP4056采用微米等级的工艺,谁知道怎么查到详细信息?

网友A:
我怀疑是180nm工艺

网友B:
你想的有点多,国外疫情严重所以供不应求,国内市场状况则会好很多。所以国产芯片基本不会涨价。
但是呢,某些奸商看到国外芯片大涨,很多厂家迫不得已会转而选择国内的,所以他们也会涨价。按照这层关系来推测,如果TP4056的国外代用品或者近似品涨价了,那么TP4056本身估计也会被炒起来,跟晶圆产能没有什么关系。产能不足更要涨,产能够了也不会低价出售,囤起来买不能赚更多吗?

网友C:
4056芯片太low了,楼主你想多了,脑壳有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180nm工艺

感谢分享你的见解
看来你不认同@拆机大王认为的微米工艺
我检索得知
180纳米制程,又称0.18微米制程,是半导体制造制程的一个水平,大约于1999年至2000年左右达成。 这个是由当时的领先半导体公司如英特尔、德州仪器、IBM和台积电所完成。

一些CPU最初是由这个制程所制造。其中包括英特尔奔腾III处理器。这是第一个沟道长度小于用于光刻的光的波长的制程。

具有180纳米制程的产品

英特尔 Coppermine 1999年10月
AMD Athlon Thunderbird 2000年6月
英特尔赛扬(Willamette)2002年5月
摩托罗拉PowerPC 7445和7455 2002年1月
ATi Radeon R100和RV100 Radeon 7000 2000年

如果你的推测正确,是否意味着奔三处理器工艺水平,在中国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有点多,国外疫情严重所以供不应求,国内市场状况则会好很多。所以国产芯片基本不会涨价。
但是呢, ...

感谢您的精彩分析,你的结论
貌似4506要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芯片太low了,楼主你想多了,脑壳有包

不管脑子是进水了
或者脑子有包,我想知道
哪里有权威数据查到4056工艺

网友D:
现货TPS61028,500Kpcs  需要的话低价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056芯片太low了,楼主你想多了,脑壳有包

估计楼主是想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货TPS61028,500Kpcs  需要的话低价出

我不是想囤货哦
业内人士说说,TP4056
多少纳米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是想囤货

我不是想囤货哦
我是想知道TP4056
多少纳米工艺?

网友:
根据4056的内部电路方框图,不是太复杂的,所以工艺应该不是太复杂吧

网友F:
TP4056是模拟电路,里面没有多少晶体管,可能连100个都没有,它也不需要很高的工艺,微米(1000纳米)对它来说都太先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你的见解
看来你不认同@拆机大王认为的微米工艺
我检索得知

奔三的180nm半导体工艺国内早就有了,中芯国际能到20多nm,但谈不上普及,而且这些工艺都不是国内独立自主的,要使用大量的进口设备、软件和原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4056是模拟电路,里面没有多少晶体管,可能连100个都没有,它也不需要很高的工艺,微米(1000纳米)对它 ...

经过你的指点,我认可@拆机大王的判断,sop8那体积,内部硅片有1000微米见方,10微米工艺制作100个晶体管太可能了

也很厉害了,能保证品质一致性,如此廉价。仅仅那8个引脚的焊接,就很不可思议

请问,有简单IC生产制造的纪录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你的指点,我认可@拆机大王的判断,sop8那体积,内部硅片有1000微米见方,10微米工艺制作100个晶体管 ...

半导体设备都很精密很昂贵,但是芯片产量极大,生产速度极快,设备成本分摊到几亿个小芯片上,几毛钱一个都有不少的利润,机器自动焊接那8个引脚用不到1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导体设备都很精密很昂贵,但是芯片产量极大,生产速度极快,设备成本分摊到几亿个小芯片上,几毛钱一个 ...

通过拜读您的帖子
名副其实的高手++

网友(2021-06-14):
不会是纳米级,因为它是5V直接输入,纳米级的不敢搞这么高电压。

网友(2023-07-14):
模拟电路跟数字电路不一样,模拟电路应该没有多少nm概念,多少nm说的都是MOS管的工艺,很多模拟电路不见得用MOS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