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魔百和CM201-1 YS盒子,刷机在7%格式化卡死报错?

楼主(2021-04-20):
家里用的2个移动魔百和CM201-1 YS电视盒子,突然罢工:一个开机只亮红灯,成砖机;另一个开机卡死在开机Logo……

问度娘、爬本坛楼层几天后今天开整,首先想试试那个卡死在Logo的,毕竟还有气,似乎应该好整些? 但是用2个不同版本软件试验了NN遍,连接正常,刷机时都是卡死在7%格式化这里,然后报错  试验了各种设置、不同的IMG文件都是报同样的错误,难道是存储芯片硬件坏了?

没办法整好,只好转移目标,换砖机上场,按坛友教程,短接4R12后联机,软件一次性刷机成功,测试几次砖机已经顺利救活……

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个刷机卡死在7%格式化这里,这个盒子还有救吗? 请大佬们赐教…… 多谢先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插拔数据线,有的时候插拔数据线就可以继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插拔数据线,有的时候插拔数据线就可以继续下去。

按你说的试验了2次,拔掉USB线马上报错,插上软件重新开始刷机,走到7%格式化这里仍然卡死、报错

网友B:
我觉得原因就是那刷到7%根本就是没有在写数据进去,那是在验证对比数据,这是厂家一种安全机制,就是如果不是他们单独定制ROM,是写不进去的。哪怕就是驱动的硬件完全一致也不可以。这就是一种流氓保护行为。短接电阻刷机是强制刷机,不管什么IMG,直接强刷。这个和CPU关系最大,内部定义的,一般都是主控厂家内部开发固件才知道方法流传出来的。一般都是不往外传的。很多奸商就是靠这个刷机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原因就是那刷到7%根本就是没有在写数据进去,那是在验证对比数据,这是厂家一种安全机制,就是如果不 ...

我手头是2个一模一样的201-1,那个砖机就一次性刷机成功,反而是这个开机卡Logo的盒子总是卡死在7%格式化这里? 感觉就是无法对存储颗粒进行写操作? 如果是隐形保护机制,那个砖机应该也不能顺利写入才对?

这2个盒子都是网购的,商家已经刷机好的,用了2年多就坏了

网友:
那可能是EMMC存储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试验了2次,拔掉USB线马上报错,插上软件重新开始刷机,走到7%格式化这里仍然卡死、报错  ...

卡在7%时,你按刷机软件最右边的 "刷新" 按钮,试试看,会不会继续刷下去,我有一次刷到一半,报错,停止了,按"刷新"后,就刷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在7%时,你按刷机软件最右边的 "刷新" 按钮,试试看,会不会继续刷下去,我有一次刷到一半,报错,停止 ...

谢谢…… 稍后我再试试看
刚才又联机试验,卡死在7% 格式化这里,点击刷新也没有反应,插拔Usb数据线软件会自动重新刷机,但是仍然是卡死在7%这里,感觉是Emmc颗粒坏了? 无法正常读写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稍后我再试试看
刚才又联机试验,卡死在7% 格式化这里,点击刷新也没有反应,插拔Us ...

网上说的,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说的,你试试看

这个盒子其实不要适配器供电,直接连接USB数据线就可以刷新,那个砖机就是只用数据线一次刷机成功的。现在报错也是只有USB数据线供电的情况下出现的。估计是Emmc颗粒出现了硬件故障,无法正常读写……

网友:
一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通病

网友(2021-07-01):
同样家里用的个移动魔百和CM201-1 YS电视盒子,突然罢工,开机只亮红灯,刷机卡在7%或8%,成砖机,估计是没救了

网友(2021-12-01):
广东移动魔百和CM201-1 YS,没用移动宽带了,盒子正常的,刷机也卡在7%

楼主:
我那台刷机后活过来的魔百盒只正常使用了几个月,然后就出现开机迟缓、再迟缓的情况,有时候几分钟也进不去系统桌面,一个开机Logo可以卡几分钟……   再后面就出现了开机偶尔还花屏的情况…… 明显的IC虚焊、质量问题

请高手来指教: 机顶盒虚焊,一般是哪里需要补焊? 具体的补焊操作要点是什么?  哪天把这个虚焊的盒子拿来用风枪搞一遍看看?不行就买一个新的盒子,不要HW芯片,要S905L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