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块钱的12v/2A电源适配器BF-1220

楼主(2021-04-20):
电源拿在手里挺重的,心想不会是变压器吧,用磁铁吸好多地方也能吸上,看别人拆解也不是啊,就想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了。

这种接口很好

第一眼就看到那个铁的没见过的元件,原来是剪线电源,直接绕过保险接的线,我又接到保险前面去了。

查了下是富华电子的

那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上面带铁片的元件是滤波电感,下面的铁片是三极管的散热片。

网友A:
翻新,UE是石龙富华的电源,这款电源之前是12v1a输出的,华为用的多,上一款比这个大,输出2a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新,UE是石龙富华的电源,这款电源之前是12v1a输出的,华为用的多,上一款比这个大,输出2a都行 ...

额1A,难怪还是带不动硬盘呢。

网友:
翻新电源,电路板富华代工的,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