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日本电波时钟主板改造(POLYLIGHT YXF7530-2)

楼主(2021-04-20):
前段时间淘到一个日本电波时钟,发现只能接收日本的电波校时,正好跟中国差一个小时,求助大神给看一下能否通过跳线接受中国电波或者接受日本电波,显示北京时间。

网友:
指针式的好办,数字式的难。

网友:
不能,X宝上有转成中国码的板换下

网友:
只能换收波模块,有电波模块和wifi模块

网友:
只通过改跳线接受中国电波或者接受日本电波,显示北京时间。这肯定不行。只能把接收模块和天线都换成中国模块和天线才可以。

网友A:
可以通过跳线改成正常北京时间,你在主板上仔细找找。
你照片照的不清楚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是下载一个对时的办的软件,手动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跳线改成正常北京时间,你在主板上仔细找找。
你照片照的不清楚 ...

大神,怎么找,能提供个说明吗?是什么样的跳线?

网友(2021-12-01):
这个可以改成接收日本电波显示北京时间,我有一个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方法是短接一下主板上的TW焊点,断开主板上JP焊点。TW表示台湾,台湾属于东八区;JP代表日本时区。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看,焊盘处一共有三个脚位,最左边的那个焊盘好像有胶涂在板子上,你用指甲划一下看看是不是焊盘,加点锡看一下,断开右边那坨锡焊到左边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小电钟是小作坊产品,内部做工粗糙,主板上面好多助焊剂都没洗。06年的产品,距今已经15年之久了。无改动的咸鱼售价在30元,有商家出售改好的接收日本波可以显示北京时间的,要贵一些。其实自己动手改一条线就行了。

网友C(2022-01-16):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电钟是小作坊产品,内部做工粗糙,主板上面好多助焊剂都没洗。06年的产品,距今已经15年之久了。无改 ...

改那一条线呢?或者是上面说的TW,jp短接换着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那一条线呢?或者是上面说的TW,jp短接换着来?

可能是三個點來的,jp那裡是兩個點連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那一条线呢?或者是上面说的TW,jp短接换着来?

短接TW那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三個點來的,jp那裡是兩個點連著的吧

对,一共三个焊点,jp那里已经连起来了,图片一看像是两个点,用吸锡器都吸走就能看清楚三个焊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那一条线呢?或者是上面说的TW,jp短接换着来?

仔细看我图上面红字,用烙铁拖一下原来的焊锡,处理干净焊盘就可以了。然后用一坨锡短接tw那两个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