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诺基亚AC-8C充电器

楼主(2021-04-20):
早市淘的一块钱,看成色不错不像是仿品就拿下了,少废话上图:

外观,曾经的王者做工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给人精细的感觉。

开盖,用Y形批头小心拧下来三颗异形螺丝。

电路板用金属弹片和市电插头连接。

内部模具也很精细,都有印字。

壳内也有印字。

电路板正反面。

元件特写。
曾经的王者做工不凡,虽然电流低但是给小电流设备或者晚上给手机充电也是很好的选择。
谢谢观赏!

网友A:
s40和s60v3配的充电器都这样,有的还拖个小尾巴

网友:
5V0.6A

网友:
前两天捡到一个,没外壳的,根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0和s60v3配的充电器都这样,有的还拖个小尾巴

怎么感觉和我的s40的差很多,我那个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0和s60v3配的充电器都这样,有的还拖个小尾巴

拆开看下……也比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也有一个,拆开差不多,螺丝是梅花的

网友B:
基本上算是电子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算是电子垃圾了,

至少是芯片方案,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里,每个25元5伏5安塑料壳工业电源,回家测试发现空载发热,拆开后只有三极管等RCC单管自激方案,低压侧过流保护PPTC自恢复保险丝,高压侧一次性保险丝。

网友C:
富士康的货,做工不错的

网友:
用过几个同款,啸叫声严重,输出功率小,电子辣鸡

网友:
曾经的王者,简洁不简单

网友:
就是真品也不值得继续使用了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C:
富士康的货,做工不错的

壳子上是伟创力

网友D:
伟创力代工的 为什么USB口上有FOXCONN(富士康)的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0和s60v3配的充电器都这样,有的还拖个小尾巴

拖尾巴的是0.5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0和s60v3配的充电器都这样,有的还拖个小尾巴

拖尾巴的是AC-6C

网友E:
刚翻出来的 当年n70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翻出来的 当年n70的充电器

这个手里有个同款,压箱底了懒得拆了,满满的回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创力代工的 为什么USB口上有FOXCONN(富士康)的LOGO

有没有可能富士康也生产一些接口和插件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