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研华模拟量采集模块ADAM-4118

楼主(2021-04-20):
中国台湾研华的工业计算机是很有名气的,其实他们也有PLC,还有基于PC板卡的组态软件,但感觉除了工业计算机其它产品都不怎么火。
这是块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接受多种信号,也可以接受温度传感器信号,PLC、IPC等设备可以通过RS485通讯来读取数据。
做工挺好得。

安装方式比较灵活,可以多个模块叠加安装。

也带卡扣,可以安装到工业常用U型导轨上。

螺丝是接地端,下面开关用于设置数据。

打开。PCB上有LED指示灯,指示运行状态。

大图警告!
电源通讯与采集部分是电气隔离开的。

2竖排是光耦继电器,估计是用来切换信号的(没跑电路)。

隔离电源。

完!

网友A:
国内工控现在基本都不用这种采集模块了,性能不是太稳定,温漂还挺大,对于弱信号采集效果不是太好。另一方面,这种采集模块容易受干扰影响,国内现在主要用北京和深圳几家公司的产品比较多,价格便宜,性能还更稳定。

网友:
用的不多,市场检验不够,再说价格也没让用户觉得可以省下那个出差费,这种玩意以前我都是自己画板做的,短平快的直接plc集成

网友A:
很多年前湖州长兴这边做设备企业用的比较多,近5年基本没有企业用了。采集数据不太准,感觉信号有失真,后来被厦门宇电做了改进,使用效果好不少。后来厦门宇电几个工程师出去在深圳创立公司继续改进,现在国内最好的就是深圳几家公司。

网友B:
光耦布线感觉不太好。一般光耦是用作隔离的,他这个光耦主次测都是同样的敷铜接地,感觉有问题。估计是不影响使用,不过出问题的几率感觉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布线感觉不太好。一般光耦是用作隔离的,他这个光耦主次测都是同样的敷铜接地,感觉有问题。估计是不影 ...

左右两排不是用于隔离的光耦,实际是模拟开关的功能,是可以对输入信号进行选挡的,也就是多种信号进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工控现在基本都不用这种采集模块了,性能不是太稳定,温漂还挺大,对于弱信号采集效果不是太好。另一方 ...

这个模块除了贵,稳定性和精度还可以的,最重要是可以进行信号量程切换,从15mV到2.5V,板上因为有热电偶冷端温度检测,所以温补很简单了。ADC是ADI的16位ADuC848,模拟开关是DG403,模块电压精度+-0.1%,零点温飘+-6uV/C‘,跨越温飘+-25ppm/C'。这种模块也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反正一分价格一分货哟,两三百的我也用过的,现场表现就不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湖州长兴这边做设备企业用的比较多,近5年基本没有企业用了。采集数据不太准,感觉信号有失真,后 ...

是在这个模块的电路基础上做的改进吗?
宇电也不错的,还有虹润也可以,特别是去年用虹润一块温度表,然后变送4--20mA输出到下一块表,没在现场做任何校正,温度显示一模一样个数不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这个模块的电路基础上做的改进吗?
宇电也不错的,还有虹润也可以,特别是去年用虹润一块温度表,然 ...

宇电的温度变送器就是在研华采集模块上改进的,成本低,性能好,温漂真的很小,年漂移量也非常棒。我们做设备很少用研华采集模块,使用3年以上基本就不能看了,误差太大,主要是年漂移量偏差大。还有就是冬天和夏天使用的偏差太大,只能在PLC中手动修正参数。
宇电的温度变送器只有50块左右,价格真的很便宜(我们都是批量采购),使用5年精度都能保证。
宇电和虹润在温度检测和变送上基本没有区别,主要区别还是在PID技术上。宇电的PID更适用于惯性较大的大型炉子,虹润pid更专于轻型炉或小型炉。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国内现在很少采用研华的测温、变送模块,价格虚高,性能也不好,当然研华的重点也不在这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宇电的温度变送器就是在研华采集模块上改进的,成本低,性能好,温漂真的很小,年漂移量也非常棒。我们做 ...

专业!

楼主(2021-10-08):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湖州长兴这边做设备企业用的比较多,近5年基本没有企业用了。采集数据不太准,感觉信号有失真,后 ...

能列举两家深圳的公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