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2岁三婚男拆修一台高档苏泊尔电磁炉

楼主(2021-04-20):
收到一台高档苏泊尔电磁炉用不锈钢碗装水开机不加热也不报错,但拿掉会显示E1报警。二话不说拆下主板上的200K以上的大电阻测量,但所有阻值都正常。无意中手碰到有一个400伏6uf电容有发烫,但拆下用万用表10k档测量有充放电,又装回去。后发现有一可调电阻好像有点虚焊,但补焊故障依旧。又试机。发现加热过程有点频率的响声,但一出现立马又停止。后来还是怀疑那个发烫电容,换了一拆机的4uf应急,有加热了。

这是修好之后烧水试机

lcd显示屏

就是这个电容量又没问题

全铜线圈

第一次见到双Gbt管子

非开关电源釆用变压器电源,可惜了主人没拿去修理,可能又买了台新的

网友:
楼主老婆真多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都三婚了,羡慕你又找了一个年轻的,你是来仇恨的吗?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不准,要用电桥测

网友:
这个看起来蛮新的。

网友:
42岁就经历过3个老婆了!

网友A:
三婚?前面二个老婆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去年还是二婚男,今年又结婚了呀!土豪啊,太幸福了,每天晚上要翻牌不?

网友:
老婆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婚?前面二个老婆都是什么原因?

修不好 只好离婚再找个好的

网友:
这是VFD的现实屏幕吗?看着真有感觉

网友:
楼主这标题起得,跟维修有啥关系呢

网友:
这电磁炉真老啊,跟随楼主几个老婆了吧

网友:
LZ不会是最后想一夜三次郎吧~~~
太利害了

网友:
楼主好性福,正规的搞三个啊

网友:
大家都羡慕楼主了,我也不例外

网友:
我不只是羡慕,还想向楼主取取经......

网友:
我怀疑是故意把前面俩老婆用坏不修换新的……

网友:
我那北京附近不少骑软尾自行车和全避振单身,因为母亲几乎买了汽车开始讨厌自行车。楼主手机估计高端无线快充功率超大,支持电磁炉给手机无线充电,防烧设计无线快充手机主板。

网友:
LZ最近高产啊。收的这个品相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