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FY0008这个管理芯片能用什么代换呢?

楼主(2021-04-20):
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查不到,请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山寨货,最好不用于笔记本吧,没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B:
UC3842B 。自己测量引脚判断。

网友:
配笔记本电源买那种二手的,比较容易真货;还是原厂的做工好。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和UC3842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其实是FYQ008,应该和3842通用。建议楼主查外围电路确认相同后再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最好不用于笔记本吧,没啥修的价值了

同学的笔记本配的,一看就知道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3842B 。自己测量引脚判断。

7脚电源没问题,其他要怎么测量?8脚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7脚电源没问题,其他要怎么测量?8脚没有电压!

7脚电压大于16V。
8脚上输出5V参考电压,如果芯片不工作没输出是正常的。先确定芯片电源电压大于16V,再考虑芯片损坏。
其他脚你自己找找UC3842的电路图对下。

怀疑芯片的话就直接替换吧。一个俄罗斯论坛有人替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脚电压大于16V。
8脚上输出5V参考电压,如果芯片不工作没输出是正常的。先确定芯片电源电压大于16V,再 ...

我把芯片拆了,7脚80V,装上芯片13V,其他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芯片拆了,7脚80V,装上芯片13V,其他脚都没有电压!

13V说不好有没有问题,因为芯片不同阈值电压也不同。
找个UC3842的电路图来看看吧,对着电路图查,没几个元件,多测测。
这里很难说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V说不好有没有问题,因为芯片不同阈值电压也不同。
找个UC3842的电路图来看看吧,对着电路图查,没几个 ...

目前测量了7脚供电的电阻,之前是一个240K的2W电阻,接芯片在12到15v之间跳动,手上没有相同阻值的,换了一个100k的3w电阻,供电不接芯片80V,接芯片能稳定在13V。

网友:
笔记本电源买那种二手的,比较容易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