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汽车上的灯

楼主(2021-04-20):
捡了个汽车上的灯,不知道是雾灯还是小灯,加电风扇转灯不亮,用手捏着灯珠就亮了,

网友:
LED虚焊了。楼主不少汽车上的东西嘛。

网友:
高温导致虚焊了

网友:
啥时候有个小汽车就好了

网友A:
这是主动式散热的LED大灯,曾经火过一阵,价钱高的离谱,现在沦为白菜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动式散热的LED大灯,曾经火过一阵,价钱高的离谱,现在沦为白菜价了。 ...

关键是高价格用含油轴套风扇,里面高温容易导致普通润滑脂变干,导致风扇先异响然后堵转停住,至少用石墨高温润滑脂,最好双滚珠轴承。

网友:
这种垃圾99%都想热死的

网友(2021-08-08):
还有极个别灯珠是好的,驱动挂了,导致灯珠微亮,频闪或呼吸状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