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灯遥控改手动

楼主(2021-04-20):
同事买的太阳能灯,拿来说遥控家里老人不会用让改成手动,那就拆吧

网友:
怎么不买非遥控器那种的? ,这种的拆了改装,实在有点浪费,玻璃还碎了

网友:
晚上亮吗?我想在家面前雨棚装个.

网友:
这个面板要用热风枪拆.....

网友A:
不是遥控我都改为遥控版了

网友:
最好买低收缩率透明胶水,折射率尽量接近玻璃,想办法把玻璃盖修复一下。我觉得小功率下太阳能硅电池可不便宜,难以收回成本,应该买微风扇开关延长线,塑料壳1到3瓦小球泡灯,插头转E27灯具接口。

网友(2021-05-30):
原有的亮度定时怎么搞?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A:
不是遥控我都改为遥控版了

能改成感应+远距离遥控的么

网友(2021-10-25):
不用打破,直接改遥控器PCB啊,遥控器的开关键引出两条飞线弄个大开关 遥控板往86面板里一塞完事

网友:
买了十几块单车板也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