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菜盆龙头手柄拆不下来,内有M5螺丝生锈了,拆不动,如何拆?

楼主(2021-04-20):
如题:

洗菜盆龙头 手柄拆不下来,手柄内有M5螺丝,但 螺丝生锈了,拆不动, 螺丝又在手柄内,手电钻和钳子也无法伸到手柄内,来拆这个螺丝,

请问各位老师,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拆这个螺丝?

网友:
整套换新的。。。拿电钻整个螺丝钻掉也可以

网友:
论坛神器,WD40

网友:
估计只能换新的

网友:
看上去也不是很贵的换掉吧,要么钻掉螺帽后用老虎钳拧下来

网友:
上面的方法都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把手柄硬拔下来,一般都能拔的动,不行就用烙铁加热试试,阀芯的方头都是塑料的,大不了都换了,反正手柄和阀芯都很便宜

网友:
整个换了就行了...

网友:
一般那里是铜的锈不了太厉害,用合适大小的螺丝刀伸进去用力拧拧可以的

网友:
手电钻,长钻头,如果恰好你有断丝取出器,那可以无损拆出来。没有只能暴力钻掉。将来在把手正面打孔拧自攻丝,一样能固定

网友:
阀芯是塑料,阀芯如果不要的话,烙铁顶住加热一下,可以拿下来

网友:
好像是火辣跑车外壳同款铅锌合金,建议直接换304正品不锈钢水阀。

网友:
真会过日子,都这样了,还舍不得换新的

网友:
烙铁加热螺丝,阀芯柄是塑料的,加热变形后就能取出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的方法是锯掉把手,拆后更换一个新把手。

网友:
我是用M4的钻头钻掉的,一定不要钻偏了

网友:
用角磨机或锯条破坏手柄网购个新的一样的手柄

网友:
拆不下来就喷点松动剂,实在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以前水龙头手柄遇到螺丝生锈的,就直接扭动,连着阀芯扭出来再搞。

网友:
反正要花把手了,破坏性拆解

网友:
可以直接用力拔出来的,里面是塑料的,肯定拔得出来的,拔出来再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