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电梯1楼的地面以下还有1个深度为一层电梯轿厢的井坑?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4-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电梯1楼的地面以下还有1个深度为一层电梯轿厢的井坑?起什么作用?

电梯的上、下行也是象液压机床一样,先快速上、下行,快到所需楼层时,再慢速到达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个人对电梯只是部分了解哈:
1、现有载人电梯基本上都是强制式曳引电梯,节能、高效、安全系数大
2、电梯的运行原理与液压不一样,建议楼主百度一下
3、电梯井里面有电梯的基脚之类的各种机构,另外轿厢我们看见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上下都还有很多结构我们看不见,电梯下降下去它们也需要有空间
4、下面好像还有缓冲装置

网友A:
基坑里面加装的有缓冲器,算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吧!

网友B:
一方面是基坑内安装缓冲器,电梯下坠时可将动能转换为势能,另一方面基坑内有电气装置可以下人进行检修,还有一方面是防水,防止地表水进入和消防水低点。

网友C:
电梯缓冲器:当电梯失控时可缓解其冲击力的安全设备。一般设置在电梯底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坑里面加装的有缓冲器,算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吧!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请问老师,这样因为 电梯的上、下行也是象液压机床一样,先快速上、下行,快到所需楼层时,再慢速到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方面是基坑内安装缓冲器,电梯下坠时可将动能转换为势能,另一方面基坑内有电气装置可以下人进行检修,还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请问老师,这样因为 电梯的上、下行也是象液压机床一样,先快速上、下行,快到所需楼层时,再慢速到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缓冲器:当电梯失控时可缓解其冲击力的安全设备。一般设置在电梯底坑中。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请问老师,这样因为 电梯的上、下行也是象液压机床一样,先快速上、下行,快到所需楼层时,再慢速到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电梯用的是变频电机,带动拽引装置,再通过钢缆带动轿厢,加速减速都是通过电机控制的。

网友:
目前的乘客电梯基本上都是采用用曳引式同步主机的电梯,电梯主板会根据实际运行楼层来给变频器信号,然后由变频器内置的程序来确定加减速运行曲线来给电主机,提高乘客乘坐电梯的舒适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不完全一样 但也差不多,重型货梯中确实是有液压电梯
常用电梯一般分为强制式和曳引式,强制式是有变频器,曳引式有配重块
电梯上下行是匀速运动,在靠近目标楼层时完成减速-平层-开门等动作

网友:
配重块和补偿链也要有运行空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现在大多都是变频的了,可以很方便的控制加速,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现在普通的电梯都是电脑板控制的,和液压机床不一样,说简单一点就是顶上两个滑轮,一头是轿厢一头是配重块,中间用电机左右控制轿厢上下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肯定得加速再减速呀,就跟开车一样,加速,减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想问老师,我坐电梯时,感觉 电梯先快速运行,再有一个慢速运行的过程,

不是慢速 你感觉的是加速起步和匀速上下行  到最后减速停止  要到了楼层直接刹车 你会先颠起来再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慢速 你感觉的是加速起步和匀速上下行  到最后减速停止  要到了楼层直接刹车 你会先颠起来再掉下... ...

感谢老师的回贴:

老师的回贴中写了“你会先颠起来再掉下.”,  我的确感觉是这样,我觉得坐电梯最后要到达所需楼层时,怎么是感觉先向上,再落下。  我是在想难道说,我要去4楼,电梯是先到5楼,再降到4楼的吗?

老师是说, “要到了楼层直接刹车 你会先颠起来再掉下.”, 是因为惯性的作用,电梯的一个刹车,让我感觉是
要去4楼,电梯是先到5楼,再降到4楼的吗?   其实电梯并没有到5楼,只是由于刹车的作用,让我感觉电梯又往上走了一层,再降到我所需楼层的对吗?

网友:
经常乘坐电梯,感受到的的就是,起步,加速,平稳运行,减速,刹车,平稳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贴:

老师的回贴中写了“你会先颠起来再掉下.”,  我的确感觉是这样,我觉得坐电梯最后要 ...

是的  电梯开始减速了  你不是还没减速吗   就会瞬间失重 你感觉自己比电梯飞得快了

去商场或地铁里乘坐一下透明电梯 就知道它怎么走的了

网友:
高档蹦蹦床,全自动的,体验一次忘不掉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