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24v3a的交流变压器,怎么搞成t22烙铁?

楼主(2021-04-20):
大佬们,只有一个24v3a的交流变压器,怎么搞个t12的烙铁,求指点

网友A:
加个全桥加个大电容,买个控制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全桥加个大电容,买个控制板就好了

要整成直流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整成直流才行?

T12控制板都是直流的,必须整流成直流。
如果采用成品控制板,一定不能接电容,否则会烧坏控制板。
控制板也可以买高电压的,或者修改控制板元件,这样,就可以用24va交流变压器加桥加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