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1-04-20):
现在的电脑主板牌子太多,种类复杂,芯片组更迭频繁。那么我们在维修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能快速的把常见故障轻松搞定。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我速修电脑主板的方法;
1.我们在维修主板的时候可以先通过观察来发现损坏或不良的原件,如果芯片表明有明显的小亮点和鼓起的包,那么这个芯片或者元件就是损坏的元件。
2.插上电源以后,不要按开机键,用触摸的方法去摸芯片,如果芯片的温度达到了开机的时候的温度,那么那块芯片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没通电的时候插上220V后,虽然未按开机键,但已有一个5V的待机电压存在相关的电路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3.按下开机键后,我们拿手去摸芯片,那块温度达不到工作条件下的温度,那么这个元件就证明没有工作,是损坏的。这说明可能芯片的供电不正常,内部可能损坏。
只要掌握了以上方法,想要慢慢成为主板维修高手,那只是时间问题。同时我们还要在维修过程中,去测量电压,检查异损坏电路等。。。

网友:
维修主板之望闻(问)切!比如可以闻糊味。

网友:
望闻问切扔!

网友:
基础也很重要,电路板工作原理也要知道,电路图也要会看才行

网友A:
我会3种,最主要是最后一种

网友:
电脑主板没有这么容易修,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3种,最主要是最后一种

好巧,我也很擅长此三招

网友:
是个老中医了!!!

网友:
学习了,最头痛的就是电脑,小白一枚。

网友:
修电脑主板没有这么简单的,例如不跑码用楼主的方法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