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顶灯带,用RGB之后还有必要再加独立的白光吗?

楼主(2021-04-20):
RT
最近在考虑半吊吊顶的灯带问题,一开始是想弄个RGB灯带的。后来想到如果有个白光能和大灯一起亮的话光照会更均匀。但是RGB三种颜色一起亮起来的时候就是白光,而且显色性感觉比普通白光灯带好的多。

那么问题来了,有用过的吗?加白光有必要吗?RGBW灯带?还是RGB灯带+WW(黄白两种色温的白色灯带)?

网友A:
RGB靠的比较近的时候才会显白色,也就是说要想显白色,需要相当密集的灯带

网友:
RGB二极管是直接发光。白光是荧光粉发光。。。

RGB用在舞台,显示屏多一些,非景观照明很少。。。

网友:
RGB灯带+WW效果肯定好,虽然没有用过,但可以想像。空间和控制有条件的话,就上这种。

网友B:
业内人士表示家庭用户装修灯带装了几乎没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靠的比较近的时候才会显白色,也就是说要想显白色,需要相当密集的灯带 ...

RGB灯带上每颗LED上都能发出红绿蓝三种光,我觉得在同一个5050LED上发出三种光应该算靠的比较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内人士表示家庭用户装修灯带装了几乎没人用...

很大原因是装了之后都不愿意去开吧?像我老丈人家里的灯带(220V红蓝灯带)独立一个开关的,一般不太去开。
但是我现在是自己DIY,我想把灯带和大灯接在同一个开关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业内人士表示家庭用户装修灯带装了几乎没人用...

别说灯带了,水晶灯我都全换成了高瓦数的白光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灯带了,水晶灯我都全换成了高瓦数的白光LED

浪费啊,直接弄个大吸顶还便宜...

网友C(2022-03-03):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个人觉得家用彩色没啥意义,但是白色和暖白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RGB混光显色性其实没多高,现在的产品最高也就90吧,还是在低色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个人觉得家用彩色没啥意义,但是白色和暖白还是有必要的。 ...

吊顶灯带啊,你不用RGB你还装它干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吊顶灯带啊,你不用RGB你还装它干嘛?

装了,可以改啊,不折腾下哪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了,可以改啊,不折腾下哪行呢?

你这不是折腾,是没事找事

网友D(2022-07-28):
RGB灯带,三色全亮的时候,混色不均匀的,有的地方蓝一点,有的地方红一点。我用的是5050的RGB灯珠的灯带。如果是当白光照明用,我是感觉那个不均匀的颜色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RGB灯带,三色全亮的时候,混色不均匀的,有的地方蓝一点,有的地方红一点。我用的是5050的RGB灯珠的灯带。 ...

我也打算用5050的RGB灯带。我也觉得不是很均匀,尽量还是再加个一路白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