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自己激活的win7成功升级正版的win10

楼主(2021-04-20):
      记得win10刚推出的时候,自己装配的台式电脑(win7旗舰版,自己用激活软件激活的,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接到了win10的升级推送,出于尝鲜的心理,升级到了win10.用了一段时间,可能是一时不大习惯新的系统,我又把台式机安装成了win7,后来win10慢慢普及,自己的笔记本也是win10,用到win10的电脑也多了也习惯了,于是又想着把台式机升级成win10,但是这个时候微软已经不免费推送升级了,心里还暗暗后悔失去一次免费使用正版win10的机会。在网上找了一些解决办法,尝试着进行升级,在升级过程中弹出好像是说我这个win7没有通过验证,中断升级回滚到了win7,随后作罢,就这么着用着win7一直到前几天。前几天又看到一篇win7升级win10的办法,于是又尝试了一下,这次居然升级成功,自己通过激活软件安装的win7终于转正成了win10.看来微软并没有彻底关闭非正版win7转正win10的通道。
如果有在用非正版自己激活的win7操作系统的朋友,也想升级转正的话,下载下面这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A:
这样折腾为毛?难道你以为这样就是正版了?

网友:
前年也是用这个工具从Win7免费升级到Win10

网友B:
点了一下,就被套了35M币,太坑人了。

网友C:
除了上述下载外,用的那种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上述下载外,用的那种win7?

就是从MSDN下载的win7,用hn6方式安装,然后用小马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了一下,就被套了35M币,太坑人了。

我没有设置用币,那个币那里我填的是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折腾为毛?难道你以为这样就是正版了?

不知道啊 难道这样不是正版吗?这个工具是微软官方的工具,升级后显示的是已经激活状态的win10

网友D:
我也是win7升到win10,用了几天感觉不习惯,而且同样的配置,win7快的多,又装回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win7升到win10,用了几天感觉不习惯,而且同样的配置,win7快的多,又装回win7了 ...

我的电脑是G1620CPU,6G内存,1T+320G硬盘,配置算是老旧型的,但是平时主要用来上网、查资料、学习、应用个普通的办公软件之类的,因为不玩游戏,从开机到进入系统再到打开各种软件,没有感觉win10比win7慢,感觉还可以吧,完全够用,如果使用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的软件,我就用笔记本。

网友E:
下个win10直接装不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难道这样不是正版吗?这个工具是微软官方的工具,升级后显示的是已经激活状态的win10 ...

正版,是指你获取的对象获得官方承认授权。通过破解的手段获得WIN7再激活到WIN10一样还是盗版。直接下个10安装再工具激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是指你获取的对象获得官方承认授权。通过破解的手段获得WIN7再激活到WIN10一样还是盗版。直接下个10 ...

这个方法是微软官方承认的授权,所以可以算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个win10直接装不香吗?
1、在你正在使用的Win7/Win8.1系统中(注意,要确保系统已经激活)打开下载的Win10 ISO镜像,在Sources文件夹中找到gatherosstate.exe程序,把它复制到桌面。(注意32位/64位版本不同)
2、双击gatherosstate.exe,稍后会在桌面生成名为GenuineTicket.xml的文件(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正版通行证”),这份文件至关重要,把它保存好。
3、然后用你熟悉的安装方法安装Win10吧。U盘法、硬盘法、光盘法,随你选。但要注意一定要确保安装前后系统版本相对应,例如你当前的win7是专业版,那么你也要安装win10专业版。安装过程中跳过一切密钥输入步骤。
4、安装完成后,打开C:\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ClipSVC\GenuineTicket文件夹(注意ProgramData为隐藏文件夹),然后把保存的GenuineTicket.xml文件复制到这个目录中。
5、重启电脑,确保系统已联网,稍后就会自动激活了。你也可以在系统属性中手动点击“立即激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win7升到win10,用了几天感觉不习惯,而且同样的配置,win7快的多,又装回win7了 ...

支持一帖。
而且同样的配置,win7快的多,又装回win7

网友:
Windows对于个人用户基本不管盗版正版,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帖。
而且同样的配置,win7快的多,又装回win7

有没有人遇到Win7的移动硬盘批量拷贝或移动,每一个文件的尾巴处要卡顿几秒的?我查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解决,只能把磁盘属性改为去掉缓存还是易退盘啥的忘了,但换个硬盘又会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人遇到Win7的移动硬盘批量拷贝或移动,每一个文件的尾巴处要卡顿几秒的?我查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解决 ...

你说这个情况还没遇到过,原来买了一个移动硬盘,叫蓝硕,垃圾到无语,传输小一点的文件没什么问题,批量传输或者单独传输一个大些的文件,传输过程中动不动就掉线(提示找不到硬盘),买回来基本上就用不了,只能吃灰。后来买了两个闪迪的U盘,一直用着很好用,传输文件没有你说的到快传输结束时卡顿几秒的情况,会不会是你的电脑或者系统的问题?你可以用别的电脑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既然你以前已经升级了win10就说明已经永久激活了,就算后来装回win7或者即使你换了硬盘显卡内存,还要主板不换激活信息就是绑定到硬件上的,win10激活就是把硬件激活信息上传到微软服务器,下次换了硬盘直接安装上次激活的win10同样版本联网自动激活,你至于费这么大劲折腾这半天,还不够死的脑细胞的,服了你

网友:
谁能解释下吗,这第一句 “1、在你正在使用的Win7/Win8.1系统中(注意,要确保系统已经激活)打开下载的Win10 ISO镜像,在Sources文件夹中找到gatherosstate.exe程序,把它复制到桌面。(注意32位/64位版本不同)” win7里怎么打开win10 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