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0W服务器电源改脱机启动

楼主(2021-04-20):
这种型号的服务器电源要改脱机启动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这个控制端子正反面一共有24个,一个面编号S1-S12,另一个面编号S13-S24,短接S14和S16就可以启动电源了。

楼主:
继上一条

这个是改好的样子,我加了一个小开关控制。

网友:
厉害,这都发现了

楼主:
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A(2022-01-16):
可以给400w电动机用嘛?一开机就黄灯,是过载保护了吗?

网友:
改装方法一样,我也是加了个小开关控制,免得空载率太高,就关机

网友(2022-02-22):
不错
我也试试

网友:
厉害了,正准备买个服务器电源呢

网友(2022-10-07):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改好的样子,我加了一个小开关控制。

我的是D750E-S6,按照楼主的短接不行.....

网友(2023-08-23):
这么接是有电压了。但接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
14和16是什么定义?PSON信号吗?

网友(2024-04-15):
dell f495e-s0 495W服务器电源此方法通用,谢谢楼主。

网友:
F495E-S0 495W服务器电源此方法通用,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是 D750E-S几呀  我看楼上几个说s6 不行

网友B(2024-07-24):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400w电动机用嘛?一开机就黄灯,是过载保护了吗?

要软启动才行,不然电流过大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B:
要软启动才行,不然电流过大

怎么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