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0大洋’论坛买的PD充头和送的坏的充电宝拆箱

楼主(2021-04-20):
交易区买的PD充头+充电宝(送)
拿到后充电宝电量不足,翻开小夜灯不亮,心想凉凉。不管先插上充电试试,好像有戏,等了大概半小时,100%电量,什么情况。

包装盒

打开98新,但镜面容易划伤,有些小印迹

充电后 显示100%电量,小夜灯可以点亮。

拿出手机充电,手机能识别显示快速充电,充电宝屏幕9.5-12v之间跳动,电流基本1.5a左右 (完)

网友:
就是容量太小了

网友:
可惜就是充电头没有20V的PD档位

网友:
估计发错货了呗,发成带pd输出的那款充电宝吧

网友A: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没车了,据说200套不知论坛有人收到没

网友:
我的也到了 充电宝也是好的

网友:
不拆发个捷豹。。。

网友:
建议增加拆包乐园板块,跟拆机乐园区分开。几年前我根据太阳能旁路二极管灵感,做一根三个USB鼠标头串联,每个USB旁路二极管防反充,插好三个充电宝,转换成15伏2安输出,接几次LM5118磁环电感升降压板勉强启动5到25伏可调输出。

网友:
买了两个移动电源一个充电器,两个移动电源都不能充电

网友B:
就是充电宝的容量太小了!并且充电头好像不能给手机充电,试了几款都不行,只能给充电宝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充电宝的容量太小了!并且充电头好像不能给手机充电,试了几款都不行,只能给充电宝充 ...

不敢充手机,怕手机冒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敢充手机,怕手机冒烟

可以充的,会自动识别的。我用90W头给红米K40、荣耀9X充电,均为9V2A快速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充的,会自动识别的。我用90W头给红米K40、荣耀9X充电,均为9V2A快速充电。 ...

荣耀9x真支持pd的18w?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荣耀9x真支持pd的18w?

荣耀9X用充电宝时显示普通充电

5V1.8-1.9A,拍照时刚好掉了点。
插90W充电头时荣耀9X显示快速充电。

网友:
可惜没车了啊

网友:
又在开车了。

网友:
新开的车没送充电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