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几天用时控开关的注意了

楼主(2021-04-20):
有一种时控开关,可以设置星期几通电,星期几断电的那种,如果是设置好了专门用来在工作日通电(星期一到星期五),“五一”调休的时候注意了,4月25号,5月8号的时候,需要手动把开关调到通电状态,因为在调休的工作日,开关是不会自动打开的

网友:
我是用的间歇模式,开两小时关一小时,温度加时间控制鱼缸加热

楼主:
本来想发到缘聚茶楼的,结果发现居然要30M币才能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发到缘聚茶楼的,结果发现居然要30M币才能进了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30M币一次买断,可以接受

网友A:
我还以为有什么类似“千年虫”之类的问题…真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有什么类似“千年虫”之类的问题…真是水

到2038年倒是真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该打开开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发到缘聚茶楼的,结果发现居然要30M币才能进了

我就是花了30M进去看看大神吹牛逼

网友:
我设置的是“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