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做个电压基准,买了两片MC1403,顺便测试一下手里的国半LM317的温飘

楼主(2021-04-20):
MC1403

国半的三端可调稳压器LM317,这个大家很熟悉
配用贴片金属膜电阻2400【240欧】、7500【750欧】,

原谅我的表不太准,但表是常温23度,稳压器是23度和冰箱冷冻室温度?

室温23度,测得MC1403输出电压【空载】

室温23度,测得LM317输出电压【空载】

把稳压器放冰箱内冷冻后测得
测得MC1403输出电压【空载】,测不出什么变化

测得LM317输出电压【空载】比室温高了0.01V

5v飘0.01,50v才飘0.1,差的没啥意思呀,,,带负载没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表有温漂。

网友:
你这个表真的看不出什么。如楼上所说,连自身的可靠性都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表有温漂。

表环境温度未变,在此记录,冬天我再用这表测下MC1403的温度

网友B(2021-09-27):
测试温漂起码也要用一台热机一个小时以上,级别最低也要五位半台式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温漂起码也要用一台热机一个小时以上,级别最低也要五位半台式万用表。 ...

看看,国半这么漂啊。

网友C:
折腾完基准,很快就看到楼主折腾三位半,四位半,五位半......万用表了

网友(2021-11-28):
我去年买了两片1403,装上后不好用,用二极管档测,感觉像个运放。找了个运放带座的换上去一试,还真是个运放。

楼主(2023-09-01):
引用 网友C:
折腾完基准,很快就看到楼主折腾三位半,四位半,五位半......万用表了

根本不会,因为对于日常来说三位半的精度够用了

网友:
LM317的性能确实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