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BTPLUG彻底救不回来了,用小电脑实达TC8080跑传奇

楼主(2021-04-20):
BTPLUG给艹熄火了,不甘心啊,继续折腾。
Q群里还问了下,有个群友的BTPLUG 故障问题和我这个一模一样,他也没有救回来,判断是SOC 芯片挂了。
这个产品太小众,芯片是工业机上用的,还是10年前的产品。
虽然做工用料都还不错。
将有关帖子集合一下吧。
2021年3月8日 一个复古的586单片机式的电脑BTplug ,身残志坚跑WinXP,折腾不止。

2021年3月12日 复古586单片机式电脑BTplug后续,吹掉损坏的内存颗粒,跑下传奇服务器试试

2021年3月12日 求助,BTPLUG 进不了COM1 TTL BIOS ,应该有人玩过这个帮助下。

2021年3月13日 BTplug做IDE硬盘GHOST ,可以跑传奇服务器,简单的测试

2021年3月17日 拆个Wdisker 8GB SSD,大S芯片PF428,大神们有知道具体数据的吗

2021年3月21日 拆解快凯8G SSD ,SLC 颗粒

2021年3月26日 拆Dragon Dianmond SSD 固态硬盘 8G SLC 芯片

2021年3月29日淘宝的2.5寸SATA转44IDE接口到货了,继续折腾 BTPLUG,可以在SATA SSD 运行XP 了

2021年4月9日 BTPlug架设起来一个IIS网站,利用了K2路由器,FRP,测试外网可以访问。

2021年4月11日 找个路由器壳子开孔 给BTPLUG 安个家

2021年4月12日不幸的消息,三天三夜不停歇的蹂躏,刚安了家的BTPLUG挂了,这下没得玩了

以前闲鱼上淘的TC8080

和 BTPLUG 的对比

自带ATX 电源

将SSD 装上去。

需要重装系统,这个很简单了,轻车熟路的。

下面就是继续装传奇服务器了。

楼主:
下面就是继续装传奇服务器了。
完整的XP 支持好多了。

CPU 的占用率也不高,这个是小火炬版的。

N270 ,1G ,

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在此感谢论坛网友gxj411 提供的版本。

开始搞传奇的假人

发现这个版本建立不了人物,后来原因找到了,是差了一个文件。

传奇的机器人。

这个版本 发现CPU 占用率还要底,
刷8千到9千个怪。

机器人,传奇假人,分布

假人名单 ,

造了300多个假人, CPU占用率 50%,
但是从客户端进就卡了,跑步一顿一顿的。

减少到100个假人 ,CPU 占用率 不到20% ,
从客户端进,还流畅。

客户端 登陆器。

问题  服务器面板空白,
解决办法,换客户端版本,
随便找个 SF 的客户端包就可以了,我用的10周年版。

换了客户端就好了。

问题:进去后没有地图
解决办法:将 服务器端的MAP 拷贝到 客户端的MAP 下。

就是这个MAP

可以比较 MAP 下的地图文件还是不一样的。

假人

假人

假人

蜈蚣洞里打怪的假人

挂了。

N270 用起来比 BTPLUG 强多了。
但是功耗也大多了。
大概在18W ,BTPLUG 在5W 。

网友:
新搞的鸡啥配置的?

网友:
看来大婶是要把传奇进行到底

网友:
我这还有好几块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什么服我去玩玩??

网友:
谢谢分享。草TA三天三夜,香消玉殒。。。。。

网友:
把传奇服务器地址给一下,一起玩玩,打屠龙

楼主:
登陆器 和同步地图,地址在说明里面。
大家也可以先用别的登陆器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bRhpRGle_amH9kYFD6nag 提取码: gbgn
客户端用传奇10周年私*的就可以。如果没有下载
http://www8.78911.net:8080/67pp/67pp-12-988.rar
虽然端口开了,也进行了FRP ,可以IIS 。但这个
我无法用外网进传奇测试,所以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应该弄MineCraft低版本服务器差不多,尽量找8x8低像素材质包光影。低版本类似沙盘积木,培养建造兴趣,出现红石电路高版本可能被加密,导致对服务器要求变高。

网友:
我试试看看,想玩玩

网友:
给我整个满级的战士,全套顶级,我也想打怪兽。

楼主:
这个刷 4到5万个怪的 CPU 占用率50
之前一个版本 8千个怪 CPU 占用率 10,比例基本吻合。

用手机做热点 ,笔记本连接热点可以进。速度 还行。

感觉之前一个变态版要好玩点,

所以 还是开了之前那个版本。

需要下载地图,

已经关闭了

需要自己 配置下 地址,端口。

网友:
xp的经典美感

网友A:
哈,传奇,20年前了。想当年通宵来着。在某块移动硬盘上,应该还有服务器端,不知道楼主的版本能分享出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登陆器 和同步地图,地址在说明里面。
大家也可以先用别的登陆器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b ...

路由可有做端口映射?或者做dmz也可以,然后服务端做一个花生壳服务端做ip指向,客户端ip地址换花生壳的登陆名,做域名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可有做端口映射?或者做dmz也可以,然后服务端做一个花生壳服务端做ip指向,客户端ip地址换花生壳的 ...

用frp做内网穿透,比花生壳简单。直接服务器放隔离区,没有做端口映射。现在已经关了,开机了2天也没有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传奇,20年前了。想当年通宵来着。在某块移动硬盘上,应该还有服务器端,不知道楼主的版本能分享出来不 ...

网上一抓一大把,倒来倒去就那几个引擎,特色是脚本,脚本才是精华。现在传奇花花绿绿的,各种光芒闪,没有那种暗黑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一抓一大把,倒来倒去就那几个引擎,特色是脚本,脚本才是精华。现在传奇花花绿绿的,各种光芒闪,没 ...

如果能搞一套绝对不能外挂的,只能点蜡烛的,那就有意思了,各种闪的真心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