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煮饭的时候浮子不会起来

楼主(2021-04-20):
这个锅家里一直在用,最近发现煮饭的时候,浮子不会起来,是不是压力上不来呢。虽然浮子不起来,又试了一下煮水,浮子是可以起来的,就是煮饭不起来,饭也是可以煮熟,就是没有保压的好吃。浮子试了,没有问题,很顺滑。今天早上我把上盖拆开,发现温度传感器的地线断了,把它接上,再煮饭,浮子可以上来了,应该是修好了,没有想到断了地线还是影响压力。

锅的上,下盖都有传感器,是不是上盖的感温有问题呢,我用表测量一下有50K,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锅的密封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A:
根据描述应该是压力不够,检查锅底和发热盘之间是否接触良好。锅底和发热盘是否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描述应该是压力不够,检查锅底和发热盘之间是否接触良好。锅底和发热盘是否变形? ...

我感觉也是压力不够,我看了一下,发现锅底和发热盘接触很好呀,明天想把上盖拆下看看

网友B:
美的压力锅我怀疑有定时自毁电路。
我有个美的锅前一阵电源板坏,换了12
v电源,开始能用,几天后出现压力不够问题,调节温度传感器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压力锅我怀疑有定时自毁电路。
我有个美的锅前一阵电源板坏,换了12
v电源,开始能用,几天后出现压力 ...

不知道怎么搞,我这个前一阵子,上盖温度传感器的线从那经常弯的地方断了,我又接起来,后来就浮子起不来,这个锅用了4,5年,美的也太不经用了吧,难道有你说的自毁程序

网友C:
我家的电压力锅,煮稀饭时自己顶起浮子,做别的东西就不容易顶起,后来我就用镊子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电压力锅,煮稀饭时自己顶起浮子,做别的东西就不容易顶起,后来我就用镊子夹起来。 ...

你这个锅是不是压力开关变型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锅是不是压力开关变型了呢

那个浮子是个铝柱吧?有一定重量,需要比较量大的蒸汽才能浮起,在煮鸡蛋/较少大米干饭等水比较少的时候,气量不大直到蒸汽跑光,也顶不起来,所以用镊子夹起封住蒸汽,才可以浮起。
其实它的作用是浮起锁住开盖销子,防止带压开锅发生事故,所以应该加弹簧维持浮起状态,完全保住蒸汽更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的压力锅我怀疑有定时自毁电路。
我有个美的锅前一阵电源板坏,换了12
v电源,开始能用,几天后出现压力 ...

压力开关老化了,要重新校正压力,也可以自己摸着调整下。

网友D:
所以说还是上盖和锅体分离的能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还是上盖和锅体分离的能靠谱一点

是呀,不用折腾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