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语音报时+手机控制]继续折腾落叶风P3全彩天气时钟

楼主(2021-04-2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有想法就动手只是没学过编程,靠度娘慢慢捣鼓,还有兄弟们的指导,一次次的刷,一次次的错,一次次的改。如有不合适地方欢迎指点。不说其他了,来谈谈我写的报时原理,我用的JQ8900语音报时芯片,首先我们要了解JQ8900的原理。
语音文件我已经用语音软件生产,并拷贝到了模块的目录,意思是一到整点就播放某某mp3文件,总共有24个小时,那么有24个MP3文件。
通过模块配的上位机,已经研究好了用哪个代码去播放哪个文件。

通过tx和rx发送命令可以播放不同的mp3文件,那就要再在stm32开通多一个串口。在程序加多了一段代码,把PB10作为TX,PB11作为RX。

串口做好了,那就是判断整点,和发送代码了。使用了switch和case做判断。

因为有两个模式,一个是12小时一个是24小时,key4用于控制模式,也就是单片机的PD2,高电平是24小时(接一个10k到3.3v),低电平是12小时(直接接地)。

开机时要读取设置保存在单片机的音量发送给模块,因为模块无法保存音量信息。

顺便加了一个开机的语音。

时间数据接收成功的语音。

天气数据接收成功的语音。

语音报时菜单。

看着那跳线飞来飞去觉得太难看了,趁着某配免费打样,于是重新画了板,使用双声道功放,声音更大,并焊接了元件,这样清爽多了。
板上有三个指示灯。
pwdled正常是常亮。
sysled正常是闪烁。
WiFiled连接了WiFi是常亮,未连接WiFi是熄灭。

由于时钟关显示时,基本电流不会变化,也就是屏幕关了,耗电还是那么多,
为了让关显示时关断p3屏的电源,用了pmos管,单片机的pa6去控制,关显示时pa6控制mos管断开p3屏的电源。
原关显示时电流300mA。加了mos管,关显示时电流150mA不到。

没学过arduino,又问了度娘,捣鼓起esp8266。增加提示IP地址,可用于手机控制时钟的按键。

esp8266程序,打开flash_download_tools,按如下图配置,按住S4按键再上电后点击start,程序自动写入esp8266。刷完重启后,时钟屏幕会提示让你配置网络,用手机会搜索到esp开头的WiFi,连接上去,自动弹出配网页面,如没弹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4.1。
点击配置WiFi,填入WiFi密码,填入appkey(到京东云获取),填入自己的城市点击保存即可。
如填错,时钟会提示你填错了。
如WiFi没网络,时钟会提示你没网络。
按住S4十秒钟可恢复esp8266出厂模式。
控制页面的用户名是admin密码是esp8266
升级页面的用户名是admin密码是esp82666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手机输入IP地址就能控制按键啦

不清楚有没BUG,欢迎测试
打板文件。
单片机程序,1至5个都用的原作者的文件,每次刷完都要等待sysled闪烁再刷下一个,必须按1-6刷写。
语音报时文件,拷贝到根目录,自由更换,但必须命名一样。
需要拷贝到语音模块根目录.rar (3.16 MB, 下载次数: 28, 售价: 10 家元) esp8266程序

程序按键定义如下
const int KEY_FLASH = 0;//恢复出厂设置按键
const int PIN_LED = 12;//WiFiLED
const int key1 = 14;//KEY+
const int key2 = 16;//KEY SET
const int key3 = 13;//KEY-

end

网友A:
其实,并不需要24小时播放,我的是早7到晚8,还有,到底是按24小时制还是12小时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并不需要24小时播放,我的是早7到晚8,还有,到底是按24小时制还是12小时制, ...

看你选择的是12小时还是24小时,程序会根据跳线播放,通过跳线选择,不选就是24

网友B:
厉害了,还有app配置,app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还有app配置,app自己写的吗?

浏览器输入时钟ip地址就能控制,不要app

网友C:
楼主的附件是原码还是固件,若是固件花这么多币单独下载不值得哟

这二天无聊也玩了一下这钟,京东万象天气,修改农历显示,彻底消除什么不定期重启问题,这重启应该不是之前贴主所说天气信息出错引起,说白了就是主程序中的中断相关函数有问题
屏幕使用的并非大家所讲的什么高刷屏就是普通的 P2.5屏;行扫描为RUC7258,列驱动为FM6124
温湿度芯片改用SHT30
控制卡与屏直扣式
以下二张特意将日期调到 2022-1-31即农历十二月廿九,告诉你们今年除夕就是十二月廿九

特意将日期调到 2020-5-23即农历闰四月初一

农历+温度 简版显示

农历+温/湿度切换显示

底飞字显示

增加返回天气城市名称

网友D:
简单写个串口发送子函数,代码就可以简洁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写个串口发送子函数,代码就可以简洁很多了

没学过单片机,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附件是原码还是固定,若是固定花这么多币单独下载不值得哟

这二天无聊也玩了一下这钟,京东万象 ...

编程有你那么厉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写个串口发送子函数,代码就可以简洁很多了

没学过,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附件是原码还是固件,若是固件花这么多币单独下载不值得哟

这二天无聊也玩了一下这钟,京东万象 ...

哪个函数?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附件是原码还是固件,若是固件花这么多币单独下载不值得哟

这二天无聊也玩了一下这钟,京东万象 ...

就是不能用强力巨彩那种刷新率达3840Hz的屏呢,只能用普通屏。

网友C:
总感觉没有闹钟的时钟不完整,故使用5元的语芯片音增加以下二种功能1:整点报时,打开启或关闭以及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设置
2:一路多模式音乐闹铃,可为关闭、常开、响一次、周一至五、周一至六,周六及日、只周日

网友:
跟着楼主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附件是原码还是固件,若是固件花这么多币单独下载不值得哟

这二天无聊也玩了一下这钟,京东万象 ...

编程有你那么厉害就好了,你的大作从来不发代码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没有闹钟的时钟不完整,故使用5元的语芯片音增加以下二种功能1:整点报时,打开启或关闭以及开始时间 ...

应该向原创作者落叶风大神学习,好作品让坛友也可以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也升级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数码之家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