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品字插头内部断线应急处理

楼主(2021-04-20):
电动车品字插头内部断线应急处理

用锯条和刀子开槽

这里断线

很轻易就抽出了

上锡

用钻头清除尾端内部残余线头

焊线

可以填充黑塑料块等用502胶粘合

自己使用暂时就免了,这样裸露测试电压很方便

手里的两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老哥拔插头的姿势不对吧?拔的时候,又摇又晃又带拧插头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这个头子很垃圾的,比电脑和电饭锅这类的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拔插头的姿势不对吧?拔的时候,又摇又晃又带拧插头的

之前都是家里人使用,我没有机会的

网友:
时间长了难免~

网友:
小品牌品控就是垃圾了,不会有太好的质检了

网友:
这线 有点像 铝镀铜的。

网友:
有可拆的品头呀,直接换

网友:
看样子,又要有厂家倒闭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都比较硬,刀片废手,有个线锯就好多了。

网友:
手动工具完全可以用东成手紧夹头,免工具拆装钻头最方便。伞齿夹头一般用在1千瓦以上大电钻。十年前我诺基亚6120原装电源因为特殊螺丝没工具,也类似楼主剥开塑胶,用大头针勉强修复充电,等周六日先在手机市场看看,发现原装电源好贵,几块钱买的兼容USB线转充电小圆头充不进电,再花几块钱买6伏工频变压器小电源,跟充电线焊接在一起应急用,等有时间网上找新的库存原装电源。

网友:
还在用这么重的蓄电池,换锂电吧

网友:
不说能不能买到,修复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B:
502不如热熔胶。如果外面再套个热缩管就完美了,最好是那种双壁热缩管。

网友:
自己用的话干脆换电脑线的插件,担心插了220v就把头的地线口切掉一块,座的地线处堵一塑料快,220v就没机会插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不如热熔胶。如果外面再套个热缩管就完美了,最好是那种双壁热缩管。

502和101变干后是硬的,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油性胶,其实是快变干蜂蜜状液体,父亲被坑过,每瓶10元钱502胶水气味刺鼻,变干后也是硬的,别听那些商家说食用油成分可以补内胎,为了提高粘性可能有笨元素有毒,我用的是得力普通款502胶10小瓶套装,大多数情况用了一半变干,只好再换一瓶新的,百得502胶水也不出10毫升以上大瓶。建材城管装可固化硅胶加热缩管,最适合数据线插头裂开修复,补胎胶加热缩管也可以。热熔胶优点固化最快,缺点怕热不适合无刷驱动板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