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电表DDZY311改功率计密码错误, 求解

楼主(2021-04-20):
  看坛友经常改功率计。  也想跟风搞个,平时要看多少W功率。得按个二十来下,手都按酸了!
把USB转485的驱动装好,
接好485的A  B两根线,

完了,表的参数到时能读出来!

按着坛友的方法,把02 04 00  好几种密码全试了,就是不能改参数!

  里面还有一个小锁标,难道密码被人锁死了?

编程按钮按下,  有连接成功了!

坛里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这密码是多少啊? 从01 试到09还是不行!

网友A:
把你用的工具发上来,我研究研究,我也有个这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用的工具发上来,我研究研究,我也有个这种表

就这种几块钱的,USB转485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3194
这个贴子的表型号和你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学会利用搜索,老论坛上一大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4040
http://bbs.mydigit.cn/re ...

没有ID,上不了老站

网友:
有没有按一下盖子后边按键,调成通讯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ID,上不了老站

看图,改后表一直显示功率大小,按钮可显示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本身有电压电流等显示,按键切换有31屏,太麻烦,隐藏不常用的功能
  表是接线柱烧坏,不包邮10元一块

请各位分享密码
我的是00000002
波特率2400

网友推荐
密码6个0或者6个1还有6个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