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厕所延时冲水阀芯拆解,如何把这个¢16右旋螺纹挡盖从阀芯上拆下来?

楼主(2021-04-20):
如题:我先前在论坛发了一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8595&extra=  我当时有个疑问:
③延时阀阀芯 的中间轴 可以 用手往外拔动,但中间轴 取不出来(感觉中间轴内有弹簧)。中间轴 往下压则压不动。
这个中间轴 如何才能取出来?

后来,我问了别人,别人也无法拆开 取出 阀芯的中间轴,别人说想研究结构,可直接把这个阀芯剖切开,看内部结构

我锯开阀芯才知:阀芯杆最外端是一个¢16右旋螺纹挡盖,但这个挡盖上没有销孔,
如何把这个挡盖从阀芯上拆下来?又如何把这个挡盖安装到阀芯上的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阀芯中间是一个通孔,从右往左依次是:¢16右旋螺纹挡盖、弹簧、阀芯杆、¢15密封圈  正常情况,阀芯杆与密封圈封住水,当手扭旋钮,阀芯杆会径向移位,水会往左流出,阀芯就会往右移动,打开阀芯,延时阀进水口的水就会流至出水口

¢16右旋螺纹挡盖       压住  弹簧、阀芯杆、¢15密封圈 ,封住水

这个用 空圆珠笔芯 穿的,是 延时阀芯的整体部分,是不能拆解的,我先还以为这是可以拆开的,实际上,只有  阀芯杆最外端是一个¢16右旋螺纹挡盖,¢16挡盖才是可以拆开的。

延时冲水阀芯

网友:
结构还是挺复杂的,谢谢!

网友:
尽量别信镀铬镀镍,里面材质像火辣跑车外壳锌合金容易腐蚀,家用尽量买好点的304不锈钢。

网友A:
卫生间用品除了洗手池、马桶,剩下的全部用不锈钢。用几年后你就知道好处啦,省多少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卫生间用品除了洗手池、马桶,剩下的全部用不锈钢。用几年后你就知道好处啦,省多少事啊。:lov ...

我家浴室用的便宜货冷热混水阀用了也就两三年,里面有点水垢我稍微使劲一扭,嘎巴手柄整个断了。 说不上什么金属合金的,三年不到就脆了。
当时蜜汁喜好性价比,各种做功课买的淘宝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