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镁光固态5200是企业级的,用硬盘盒能正常读写,用SATA线接主板不能识别

楼主(2021-04-20):
固态硬盘用硬盘盒能正常读写,用SATA线接主板不能识别,试过多台电脑,这是要刷固件?

楼主:
外壳图,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
TLC单颗粒256G

网友A:
确定不是你的sata接口跟线材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你的sata接口跟线材的问题嘛???????

不是,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B:
镁光1100 5100 5200系列辣鸡的通病/USB硬盘盒能正常读写/换SATA就是认不到盘/你可以用HD TURE看一下SMART表大概率有重映射/需要刷新固件或者做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光1100 5100 5200系列辣鸡的通病/USB硬盘盒能正常读写/换SATA就是认不到盘/你可以用HD TURE看一下SMART表 ...

嗯,回去搞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三星750EVO 250G的也是一样,sata死活不认盘,接USB转接就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当移动硬盘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