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板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楼主(2021-04-20):
手头有两块太阳能板,我把它们并联后,通过电路板给充电宝充电,为什么充不进?一直是一颗灯闪,但是可以带动5V的风扇都是在打太阳底下充的

网友:
电流太小了,另外,太阳能板子并联需要加二极管,防止两块板子输出不均衡电流倒灌

网友:
4块并联才可能有效

网友A:
6V太阳能板串联接12V转5V板子正好,电流大小就看太阳能板质量了。并联就直接连usb母头,不要dcdc降压了,否则电压太低,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太阳能板串联接12V转5V板子正好,电流大小就看太阳能板质量了。并联就直接连usb母头,不要dcdc降压了,否 ...

刚刚改成了并联,明天看看情况

网友:
一般标称18伏的太阳能板,可以12伏的电瓶充电,充电快慢要看太阳的大小,你这个你自己算一下,

网友:
这种应用还是串联好,然后降压

网友:
看用电终端的,对电流要求低的和对电流要求高的,串并不一样

网友:
我的是两张并联,电压在6-7V,用4056模块,给18650电池充电。

估计你加了一块板,有影响。

网友:
并联好,这种单车板就算是晴天没有太阳照射电压一般都有六点几伏,不过你放在车后挡风玻璃里面两块肯定不够,至少四块并联才行,这样充电电流才能满足你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