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询问一下74HC14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1-04-20):
正在检修一块电路板,发现VCC和GND短路有32欧的电阻,于是一个一个拆解芯片,当我拆到74HC14的时候短路没有了,于是考虑确定是74HC14短路了,于是拆解下来,下午手头正好没事,于是就想测试测试这个74HC14反正坏了,看它能坏到那种程度,可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发现自己以前的模电数电都还给老师了,测的一脸蒙,于是就发帖问问大神 我这样测试是否正确,先上个芯片定义图

1脚悬空 2脚输出测到5V,正确,说明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 当我1脚接5V的时候 2脚应该是输出0v 可是实际测试发现输出也是5V。
我就郁闷了,到底是这颗芯片坏了导致的这个结果,还是我测试有问题?希望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1、CMOS芯片最好别悬空测试,悬空如果芯片内部没有上下拉那就很容易受到干扰,测试结果就不好说了。
2、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输出和电源或者地是否短路就行。

网友:
按真值表测啊。。。。。。元器件之间有纯电阻值就是就是坏了,,一般都是二极管值

楼主:
我1脚接5V的时候 2脚应该是输出0v
1脚接0V的时候 2脚应该是输出05V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正确,因为这是一个非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脚接5V的时候 2脚应该是输出0v
1脚接0V的时候 2脚应该是输出05V

理解非常正确,但是你前面描述1脚悬空,这个就是不定态。2脚出什么都可能

网友A:
1、该IC为6非门,1脚悬空,电位不定,一般受感应电影响应该认为是高电平,所 2脚输出测到5V,不能说正确,一般应该认为是错误。悬空的脚,你认为“说明输入低电平“这个假设就错误了。

2、当1脚接5V的时候 ,2脚应该是输出0v ,实际测试发现输出也是5V,那至少是该IC的这个非门坏了。

网友:
TL866编程器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该IC为6非门,1脚悬空,电位不定,一般受感应电影响应该认为是高电平,所 2脚输出测到5V,不能说正确, ...

我把1脚和14脚短接 14脚处接入5V 7脚接电源负极 然后用万用表测试2脚电压,电压为5V
然后断开1脚和14脚短接,将1脚和7脚短接,然后用万用表测试2脚电压 结果电压也是5V 这样足矣说明这颗芯片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1脚和14脚短接 14脚处接入5V 7脚接电源负极 然后用万用表测试2脚电压,电压为5V
然后断开1脚和14脚短 ...

输出端的状态已不受输入端的电平控制,至少可以认为这一组的门电路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1脚和14脚短接 14脚处接入5V 7脚接电源负极 然后用万用表测试2脚电压,电压为5V
然后断开1脚和14脚短 ...

可以断定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