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一个古怪的问题

楼主(2021-04-20):
2258xt的主控,量产后,在转接卡上面啥都正常,接sata口就连bios里都不认识了,sata接口跟线都没问题(接其他硬盘都正常),谁能告诉我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固件问题或者开卡参数设置问题/板子SATA供电问题

楼主:
试过不同的开卡软件了,都是这样,接sata6g接口bios里面不识别,接sata3g接口可以识别,后面我干脆不用转接卡,直接接sata6g口上面量产,成功后重新开机居然能识别了,但是进系统后初始化出现函数不正确的提示,无法初始化。。。。。。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下这个硬盘,把sata设置成热插拔,正常开机后再把硬盘插上去,识别正常,运行正常,一切正常。。。。。。。重启电脑。。。。。。又找不到了。。。。。。

网友: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没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

网友:
看一下SATA座有没有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