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L8H 256G掉盘了,2246主控能否开卡

楼主(2021-04-20):
OTG连手机,NTFS分区昨晚还可以读取早上再试就不行了,ES文件浏览器没反应

然后插笔记本上,这一次能识别,但没有盘符
进PE用Diskgenius,发现识别成SM2246AA
想着重建分区表,但是错了,机械硬盘才可以
然后强行取消没反应,关机后就不认盘了
还是东芝MLC颗粒,大意了,做数据肯定不值
看看还有啥利用价值

楼主:
颗粒编号像是TH58TFT0DDLBA8H
看版子属于建兴ZETA系列,颗粒不一样

网友A:
一样开啊,,,短接rom进开卡工具,,,设置几下就好了

网友B:
去年50包邮收了根,自己开个卡ECC飙升,用了一阵子不敢用了现在当作优盘用。

网友B:
ODDL是MLC的命,TLC的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开啊,,,短接rom进开卡工具,,,设置几下就好了

短接T G对吧,那个VL716转接板能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ODDL是MLC的命,TLC的病

15nm不好吗?有看别人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15nm不好吗?有看别人评价

15nm漏电王,涨C3,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nm不好吗?有看别人评价

漏电,小姐姐住着住着就没了

网友C:
短接T-C这2个孔重新开卡就行了/手机OTG那点功率带不动SSD的/建兴这个ODDL+2246EN的配置很容易掉盘/但是搭配9DDL的又正常

网友D:
9DDL稳的一比,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9DDL稳的一比,好几年了

看产地 0DDL大多数是CHINA的容易挂,9DDL大多数是小日本或者台湾的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T-C这2个孔重新开卡就行了/手机OTG那点功率带不动SSD的/建兴这个ODDL+2246EN的配置很容易掉盘/但是搭配 ...

因为0DDL大多数是china产的,9DDL是JP或者TW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50包邮收了根,自己开个卡ECC飙升,用了一阵子不敢用了现在当作优盘用。 ...

当U盘用的好,这是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T-C这2个孔重新开卡就行了/手机OTG那点功率带不动SSD的/建兴这个ODDL+2246EN的配置很容易掉盘/但是搭配 ...

短接TG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开啊,,,短接rom进开卡工具,,,设置几下就好了

我这个转接板,VL716主控,sata转usb3.0,可以开吧
短接T和G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DDL稳的一比,好几年了

我看到9ddl就流口水,别的都不感兴趣
9ddl支持的东西多,容易开卡,速度还飞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9ddl就流口水,别的都不感兴趣
9ddl支持的东西多,容易开卡,速度还飞快 ...

两颗9DDL,大M上扒下来的,贴2246EN一直用一直爽,

楼主(2021-05-24):
引用 网友D:
两颗9DDL,大M上扒下来的,贴2246EN一直用一直爽,

这两颗粒,能否换个板子,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颗粒,能否换个板子,有意义吗?

可以重新开一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