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DP-U82 USB充电器

楼主(2021-04-20):
该AA、AAA充电器,使用充电头供电,标示为1.2V、150MA,先拆为敬

测量空载电压跟充电头输出电压相同。四路充电,每路串联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给电池充电,另两颗电阻给发光二极管供电。我感到奇怪,它是怎样计算出每路1.2V、150mA的,而且一般的充电头并不带稳压。大家说下看。。。

网友:
线性降压。。。。。。。。靠电阻耗散。。。。。。

网友A:
太牛逼了. 这牌子可以拉黑了

网友:
哇塞,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B:
看到索尼这类的拼命堆料
这玩意竟然足够精简!!!
来来来,还有能更精简的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 这牌子可以拉黑了

三年前就拉黑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东西怎么现在这么节约的,太坑了吧。

网友:
至少像游戏鼠标加配重块才好,一般认为手感沉质量好点。或者增加USB恒流恒压可调电源表头模块为卖点。

网友C:
这是2路并联充电的,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只用了2个二极管,2路用1个二极管,充电电流不大。充电电流和使用的充电头输出电压高低有关,电压越高,相对充电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2路并联充电的,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只用了2个二极管,2路用1个二极管,充电电流不大。充电电流和使用 ...

5*28=0.178A,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100MA左右,具体没测过

网友:
用这个牌子的充电器充这个牌子的电池,出去玩忘了断电,回来电池挂了,量电压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5*28=0.178A,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100MA左右,具体没测过

前阵子拆过一款力特朗6槽标准充电器,型号:LTL-B26。是3路并联充电的,充一节电池,充电电流110mA,二节80mA,三节7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拆过一款力特朗6槽标准充电器,型号:LTL-B26。是3路并联充电的,充一节电池,充电电流110mA,二节 ...

充电头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2021-06-20):
引用 网友B:
看到索尼这类的拼命堆料
这玩意竟然足够精简!!!
来来来,还有能更精简的继续!! ...

是的,感觉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我手头也有几个,电路构造和这个一样(一个 或 两个二极管+几个电阻)。捡来之后,拆开看了下,然后放在那堆灰了。
对了,像这种镍镉电池充电器的话,可以买那类带屏幕的,带屏幕的可以直观的看到充电进度。(价格贵点,但是能更放心一些)

越来越精简,这真是......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网友(2021-10-21):
这个充电器我也有,套餐买的带4节5号倍量电池。
新电池标称1200mAh,实测容容量760mAh。

网友:
本来就是傻充,那么便宜。蓝皮的电池也是,便宜不能要求太多。便宜的都虚报,你不虚报就比不过人家的,不止他一家的问题。大环境

他家黑皮的电池就贵很多了。

网友(2023-06-18):
这傻充真是够简洁的

网友:
他的电池基础版本的还是够的,上了2000就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