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捡的电子烟 拆下电池话筒备用

楼主(2021-04-20):
捡了个电子烟,貌似电子烟的电池功率都比较大,拆下来备用,上面还有个振动器和话筒都可以用

网友:
那可不是话筒,那个是传感器

网友A:
你怎么想到是话筒的,电子烟带话筒干什么?唱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想到是话筒的,电子烟带话筒干什么?唱歌吗?

我还以为是通过人吸气的声音判断是否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通过人吸气的声音判断是否加热……

所以当有人唱歌说话的时候,这东西就自动冒烟了?

网友:
不是话筒,是呼吸开关。布局看起来像是悦刻5代的

网友:
悦刻的品牌

网友(2023-01-16):
不是话筒,应该是一个开关

网友:
这里面的电池还真不小。

网友:
哪不是话筒,是吸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