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小尺寸电子负载 补上电路图

楼主(2021-04-20):
过程没有拍,论坛的电路,洞洞板做的,飞线比较多
尺寸应该算比较小了,照片可能看不太出来
lm324四路75nf75   一个lm358一路用可控硅做截止电压,一路用做温控风扇

补上电路,修改多次,有些电阻阻值记不住了

正面
风扇一个老显卡的风扇罩,改了尺寸,整了形,风力挺大的
散热片是另一个显卡的铝散热,有些异性也整了形,为了对称,左边也被我切了一块

侧面
下面是一个12v的led灯电源壳子,

背面一个4cm的小风扇,电动车充电器里的

侧面

尺寸 宽7.5cm

尺寸 长不到14cm

背面 贴了个标签,时间长容易忘,没有做绝缘,被测电压不能太高

正面 查看截止电压的微动,截止电压细调粗调,中间按钮是电压电流表用的,按钮上一个led用作截止电压提示,右面电流细调粗调,电压开关
下面是被测输入,DC12v 供电输入

看这个表,有没很眼熟,没错商城最后两个u表在我这了,其中一个用在这了
裁了型,改了独立供电也是12v,采样电阻移到洞洞板,温度热敏电阻移到散热器下

150w 测试   显示57度,不准,风扇用的lm358一路比较,58度启动  降至40多度停止,显示48度时就启动了,可能低了10度左右,做个参考

可调电源最大功率了 线可能有点细,有压降

低于设定的截至电压会停止工作,亮红灯,范围0-12v设定,论坛搜的用的单向可控硅,电动车充电器里拆的,需要重新上电才能工作

网友:
厉害,膜拜大神

网友A:
作品不贴出电路图,一律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品不贴出电路图,一律差评。

电路图已补上

网友:
画个板子好看很多,有温控,截止电压安全

楼主:
温控电路换了一下,以前的是到60度开启全速   降40度停止,感觉不爽
换成下图,37度以下不转,37度到55度从慢到满速,我的风扇和mos栅极在3.6v可以慢转  4.1v基本满速,也就是Rf 在6K(37度)的时候输出3.6V   ,  Rf在3K(55度)的时候输出4.1v
以上参数是大概值
我这个试了好久好久才成,小白也不太懂原理,只能试幸好有计算的软件,有些数值小改动,输出变换很大,电阻取值也是我能找到的,需要自己尝试

网友:
膜拜大神, 先把电路图收下.

网友B:
能直接分享一下立创的ed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分享一下立创的eda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u2rvjYKM3HIh1EqncYDyQ
提取码:2o76
整理了一下传给你了,我也是小白,都是搜大神的,我这个好多都是一直在电路板上改,不一定适合你,电流表的接法,截止的控制,温控等,核心部分都是搬大神的,有些问题我在帖子里说了,你别直接用,做个参考,我不确定我是对的,我只能说是能用     头几天我还改了最大电流的阻值,突然不能到6A,只能到5A  阻值改到了200k,应该能到6A多,也可能是MOS坏了        下载,用EDA打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u2rvjYKM3HIh1EqncYDyQ
提取码:2o76
整理了一下传给你了,我也是小白 ...

谢谢大神.